做了三架飞机,全部失败了

楼主(2014-10-19):
两架KT的是FT的图纸,还有一架是改装伟力的F939

网友:
全没飞起来?

网友A:
小翼展 用大电机 怎么飞得起来 用减速组吧

网友:
最后面那个桨好大

网友:
第一架挺好的啊 桨的正反对么

网友:
翼展太小,桨太大,光那反扭就不好搞,翼载荷估计也小不了,能好飞么?
在同样动力方案下,把翼展做大一倍试试。

网友:
无上反角的飞机难飞.

网友:
第一家飞翼重心调好了没啊?

网友:
老鸟都说门板都可以飞,至少三角翼很漂亮

网友:
ft就是教人炸鸡

网友:
问题出在基础原理上

楼主:
什么基础原理啊

网友:
翼载、翼展、重心等等。
一般初学者做飞机,翼载在20g/dm^2左右比较合适,更低的话更好飞,我的第一架飞机210g重量,翼展800mm,宽150mm,算下来有12dm^2的翼面积,手抛起飞,翼载很低,除了不抗风,其他性能都很不错。
等到你熟悉了翼面操纵反应以后,再想办法慢慢加大翼载和舵面大小,直到能稳定的低空通场飞行,然后再考虑做地面起降的飞机。

网友:
飞翼做得漂亮

网友:
三角翼挺漂亮·· 怎么没飞起来?  估计都是重心的问题吧

网友:
第二架,我做过,非常好飞的, 重点在副翼舵机的那个位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翼展 用大电机 怎么飞得起来 用减速组吧

你更是人才

网友:
呵呵  有KT板机F22入魔加多学习潜水,第二架绝对爽飞。

网友:
前拉机,难道不应该用浆夹?后推的才用橡皮筋

网友:
你确定那个939用那个电机能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