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m大固件旋钮设置

楼主(2014-10-19):
我用g大固件打开教练就可以使用2路旋钮了。m大的怎么设置都没动静。。
求m大设置方法,g大的没办法设置6中模式,我玩多轴的。

网友A:
你是按照g大的ppm in方式修改了线路吧?

m大的不用修改的。  教练模式为增强就能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按照g大的ppm in方式修改了线路吧?

m大的不用修改的。  教练模式为增强就能用了。

请问你说的不用修改是什么意思?我刷了m大的打开争强后通道也改成ppm1.还是没反应啊

楼主:
弄明白了。-增强里面要把下面设置成2
然后在通道里,选择一个通道。设定45°那个,输入ppm1 就好了。

网友B(2015-01-01):
楼主你好!我已经刷了G大固件只有8个通道。传说中的M大固件是另一位大师的作品吗?你有他的教程链接及固件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好!我已经刷了G大固件只有8个通道。传说中的M大固件是另一位大师的作品吗?你有他的教程链接及固件 ...

我知道了M大就是mckay。M大固件就是deviation固件。其实很早就看过他的帖子“飞行之二:250mm穿越小四轴超详细安装日志(QAV250级)。慎入!多图杀流量!”被他这帖子感染到了QAV250的威力。

网友(2015-03-15):
请注意:
M大固件最后一版,华科尔2601接收机支持不好,打杆舵机反应卡顿。
2014.3月那个没问题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