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遥控器说明书

楼主(2014-10-19):
新买的遥控器,没说明书,各位大侠帮帮忙!

网友:
这个控还需要说明书吗?就面板右下方的通道正反开关搞清楚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4ch  应该没记错的是,4个通道。

网友:
看看 送的 接收器 有多少个口,也可以知道个大概。

网友:
接3个陀机陀机 到你 看到通道上,3通接电调。    然后 随便拨动下摇杆,和下面那些开关,试个10分钟左右,应该大概知道怎么玩。

网友:
这个主要是电池仓里面的拨码开关的问题吧?

网友:
4通控,右下角的开关是正反向切换开关。

网友:
彩色的 LED 灯,是告诉你电压,应该是绿色区域是正常的,黄色出现,就大概要停了,然后充电。

网友:
可能有不对的,大概也不会错很多。    还有个比较好的办法。  找 商 家 要个电子版的 说明书。
甚至是 单纯的文字说明书也可以。      应该没多复杂的。

网友:
哈哈这个遥控器我还有一个超老的我的入门遥控器。只有4个通道啊。要啥说明书啊。下面的拨码开关就是通道的正反向而已。这个控距离不远玩玩小飞机,车子什么的可以了。

网友:
这还要说明书吗,四个开关就正反,试一下或者查下开关的英文就知

网友:
控里面有细小的开关可能有不同功能,自己研究一下吧,我以前用过,现在忘记了,这控手感不错的.好像还可能变成6通

网友:
这个好早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