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我的miniosd上电后为什么指示灯不亮?

楼主(2014-10-19):
请问我的miniosd上电后为什么指示灯不亮?我还没接摄像头,因为线还没做好,难道和这有关?我接电脑上指示灯会亮

网友A:
无图无真象。
是用什么供电的?怎么供电的?
去上泡泡的OSD使用方法1-3课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无图无真象。
是用什么供电的?怎么供电的?
去上泡泡的OSD使用方法1-3课去。

看过您的第一课,我是pix,第二三课我还没遇到那问题就没看。线的顺序正反都对照您的视频接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过您的第一课,我是pix,第二三课我还没遇到那问题就没看。线的顺序正反都对照您的视频接的

灯不亮,也看不到数据。烧了,返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灯不亮,也看不到数据。烧了,返厂

接电脑上还是亮的。能私信发一个osd编辑软件下载地址和固件下载地址给我吗?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