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做的好小子1000为什么方向升降襟翼方向全部相反,求帮忙

楼主(2014-10-19):
我的控是左手油门,按照好小子的安装说明装好后,方向什么的全部反了,控上往左打方向,飞机上却是往右的,求帮助

楼主:
现在在单位,没照片,,我的想法是能否通过控上的调整,这样就不用全部拆下来从新弄过了

网友A:
设置通道反向不就得了

网友B:
正常现象,控上有舵机反向设置,设一下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常现象,控上有舵机反向设置,设一下就好了。

真的有的吗???非常感谢,我的是天地飞6带屏幕的控,,,如何反向设置?求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通道反向不就得了

真的有的吗???非常感谢,我的是天地飞6带屏幕的控,,,如何反向设置?求教

网友A:
看说明书,进入设置菜单的第一项就是通道反向,可以根据需要将任意通道设置成反向的(包括油门通道)

网友:
我以前用的是天六二代,菜单是英文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说明书,进入设置菜单的第一项就是通道反向,可以根据需要将任意通道设置成反向的(包括油门通道)

好吧,,,还好我的说明书没扔掉,,以前买来从没看过说明书,,,,,,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真的有的吗???非常感谢,我的是天地飞6带屏幕的控,,,如何反向设置?求教

是英文菜单的,道理通了很简单,进第一项里找到哪个通道反了就设置成REV开头的这个,正常是NOM开头的,给你个说明书,看了就明白了。http://pan.baidu.com/s/1pJt3J8B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英文菜单的,道理通了很简单,进第一项里找到哪个通道反了就设置成REV开头的这个,正常是NOM开头的,给 ...

非常感谢各位魔友的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