诡异的接收

楼主(2014-10-19):
futaba3pk枪控,75M,原装接收r203hf。
用的是6V镍氢接收电,车子放的时间有点长,有一年了,现在是插电后3秒内,
舵机
能动,不过只能动一下,就没反应了,
拔掉后等一分钟左右,再插上电,又能动一下,用其他的接收机都正常,不知道这是啥问题。

网友A:
检查接收机电源

网友:
可能电源针脚氧化了

网友B:
电源反了

网友C:
要是 有 两个接收,其中一个不能用,可能有一个是坏的。 还是没对好 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