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似乎买小了 1800MAH20C 带四个20A的电调 是不是不够啊

楼主(2014-10-19):
买的时候没注意 到手后才发现 原来只有20C 这样算的话 最大电流只有36A 如果四个电机耗电10A的话都要40了 请问这样对电池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伤害啊

网友A:
20C是持续最大电流,瞬时最大可以更高一点,一般多轴悬停电流控制在20A之内的,电调选20A只是为了保险。。。以450为例,起飞时单电机电流应该在5A左右,大了的话就是KV值和电机尺寸不是很合适,大机子略微上调一点,小鸡子则更小,我的350轴距4轴,单电机电流不超过3A,2200电池续航可以有10分钟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0C是持续最大电流,瞬时最大可以更高一点,一般多轴悬停电流控制在20A之内的,电调选20A只是为了保险。。 ...

我就是不知道电机的电流怎么算 也不知道他会抽取多大的电流 我只是大致估估的 这样看来20C足够了  哈哈  先飞起来看看效果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不知道电机的电流怎么算 也不知道他会抽取多大的电流 我只是大致估估的 这样看来20C足够了  哈哈   ...

你买电机的时候他没给你个大概的参数表么。。。

楼主:
我没问 不过现在也没到手 还在路上 我买的是银燕的1804 配5寸桨  应该和1806配5寸的差不多吧

网友B:
国产电池说持续电流20C,你打个6折可靠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国产电池说持续电流20C,你打个6折可靠点。

我是买的前几天论坛里出的次世代电池 3S 1800MAH 20C 新的 说是库存的 也不知道真假 反正只要50块 坏掉买新的 呵呵

网友C:
最简单的测试
1C放电60分钟
10C放电6分钟
12C放电5分钟
飞不了5分钟........还有得玩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最简单的测试
1C放电60分钟
10C放电6分钟

呵呵 不行就换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