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大神这个第三轴云台PCB刷固件?

楼主(2014-10-19):
问一个大神,这个第三轴云台PCB如何刷固件?有没有bootloadera或者直接就刷HEX文件呢?
好像在网上找不到相关的资料?
还有这个板到底是不是开源的呢?

网友A:
不能直接刷,需要连接在两轴板上给刷,貌似不是开源的

网友B:
刷盗版simple bgc固件

网友C:
第三轴控制板不需要刷固件吧

第三轴控制板就是个模拟信号处理处理 而真正的运算都由2轴板接管了 你的2轴板已经有了第三轴控制功能 但是因为面积问题 它没办法把所有三轴的接口都做上去 而且2轴的使用情况更多 所以早期发布的都是2轴版本 而第三轴是通过扩展板实现

你看下这个第三轴 其实他就是把传感器信号给接上来了 至于怎么动作 怎么处理这些信号 2轴板都已经处理好了 第三轴扩展板只是个电机驱动功能而已

如果你了解这个工作原理 其实可以用另一块BGC板子来控制第三轴 不过成本差不多就是了 我已经实验成功了

网友C:
你看看第三轴扩展板上的芯片 你查查就知道了 他们都不具备刷固件的功能 只有2轴板子上的那块正方形芯片 能够刷固件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第三轴控制板不需要刷固件吧

第三轴控制板就是个模拟信号处理处理 而真正的运算都由2轴板接管了 你的2轴 ...

也就是说 只要装上3轴驱动板就可以直接使用第三轴了这样吗?用2轴云台固件就可以实现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第三轴控制板不需要刷固件吧

第三轴控制板就是个模拟信号处理处理 而真正的运算都由2轴板接管了 你的2轴 ...

第三轴板都有把IMU的I2C总线接到它上面,说法说明它内部是肯定有程序的,而且第三轴板上有个ATTINY261,这本身就是一个单片机,没有程序肯定是不能运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刷盗版simple bgc固件

老大,有没有传一个给我,QQ 253873439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也就是说 只要装上3轴驱动板就可以直接使用第三轴了这样吗?用2轴云台固件就可以实现了?

我觉得不是这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能直接刷,需要连接在两轴板上给刷,貌似不是开源的

我一直很郁闷,到底是开源的,还是没有开源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看看第三轴扩展板上的芯片 你查查就知道了 他们都不具备刷固件的功能 只有2轴板子上的那块正方形芯片 能 ...

我觉得你说得不太对,把两轴板分出来直接当第三轴用是肯定的可以,但是第三轴是连到两轴板上的,就算数据是全部由两轴板的单片机发出,那第三轴也总得还要有程序去接收然后处理在驱动电机,这样才对嘛!

网友E:
这个是用于BGC两轴控制板的第三轴扩展板,I2C接口与两轴控制板对应连接,接12V电,调参软件打开YAW,再调节参数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是用于BGC两轴控制板的第三轴扩展板,I2C接口与两轴控制板对应连接,接12V电,调参软件打开YAW,再调节 ...

你说的是用法,我知道,因为你买来,别人可能把程序都帮你写好了

网友E:
ATTINY261芯片可以写固件啊,板子上空的六个焊盘应该就是MOSI、MISO、SCK、RESET、VCC、GND那几个接口,通过ISP下载器就可以写程序进去,和刷电调BLHeli固件的方法差不多。但是确实没有这个扩展板的HEX下载,官方没有把这个程序开源出来。
估计更新这个程序对提升整体性能也作用有限,通过对控制板的PID和电机功率等参数调节已经达到很好使用效果了,也没有高手专门去写这个程序开源出来。
你这个板子的程序出问题了?我前段时间用这个板子改了个两轴云台,接上去就能用了,不需要刷程序进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ATTINY261芯片可以写固件啊,板子上空的六个焊盘应该就是MOSI、MISO、SCK、RESET、VCC、GND那几个接口,通 ...

你接上去就能用,是因为没有换新 的ATTINY261A,如果换了新的IC,接上去是肯定不能用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接上去就能用,是因为没有换新 的ATTINY261A,如果换了新的IC,接上去是肯定不能用的

第三轴基本上就是个电调加imu翻译器 至于电机怎么动 其实imu信号里面已经传输过来了 你刷这个相当于给电调刷下程序 跟刷bgc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你先了解下scl和sda的工作原理就是了 这个sensor并不是简单的只传输传感信号 你把云台连上电脑 动动位置就能看到3轴传感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