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500问题

楼主(2014-10-19):
我的S500不知是什么原因,一猛打方向,打那一边那一边电机就往下掉,其它升降,副翼就没问题,这是什么原因,打一点就没问题,用的是NAZA lite,银燕2212,Simnok程序电调,飞控没装GPS

网友A:
你把lite罩起来,别让它见光,气压定高计怕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lite罩起来,别让它见光,气压定高计怕光

我是装在二楼板下面的,还有我是晚上飞的,应该不是这问题

网友A:
那就慢点打方向,这是四轴不是直机
或许提高点垂直感度有点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慢点打方向,这是四轴不是直机
或许提高点垂直感度有点用

但我朋友一样飞控,一样电机,电调不同,他的就没这问题,现在好迷惑

楼主:
难道没有人遇到过这问题

网友B:
电调校准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调校准一下

电调新买的,已校准行程

网友:
我一朋友飞Naza Lite也有这个问题,似乎问题是罗盘。他每次打方向朝到南面就会掉高。而且这个故障之后莫名其妙又好了。建议重新配置飞机,所有校准重头做一遍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但我朋友一样飞控,一样电机,电调不同,他的就没这问题,现在好迷惑

二人互换一下飞控先,还是不行,只能互换电调再次测试了。

网友:
围观看看是啥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换电调

电调是新的,刚都点,电调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把lite罩起来,别让它见光,气压定高计怕光

这是什么原理??

网友:
蜘蛛30A V2、好盈铂金30A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二人互换一下飞控先,还是不行,只能互换电调再次测试了。

我想问下,电调本来带供电的,可以不不拆供电的情况下接到NAZA lite的电机口吗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想问下,电调本来带供电的,可以不不拆供电的情况下接到NAZA lite的电机口吗

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
NAZA lite是单独供电的,那不会出问题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