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naza V1问题

楼主(2014-10-19):
无论怎么校准遥控器,把飞控连上电脑调参软件,软件就提示:配置错误,可能是由于固件升级或者遥控器校准异常所引起的。请重新校准您的遥控器并重启您的主控并检查所有参数。

网友:
看你的遥控器,全都是100%,这样上电起飞,马上炸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图就是开了控的

网友B:
如果接線沒錯!控也校準過了!
做一次指南針校準吧!led燈號是如何閃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接線沒錯!控也校準過了!
做一次指南針校準吧!led燈號是如何閃的!

指南针校准也做过!好像没用!!通电之间灯都是正常的,自检完成后就一直闪红灯。用遥控器能进入指南针校准模式!校准时的灯也是正常提示的。但是校准后还是一直闪红灯!

网友:
点基础进去看看。

网友:
我猜接收机模式错了

网友:
油门摇杆也要放中位

网友(2014-11-27):
试试 恢复默认设置

楼主:
谢谢大家!我以联系大疆售后!返修回来了!是升级固件时飞控把ID升级掉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