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utaba t8fg问题~~~~求大神解答~

楼主(2014-10-19):
最近小弟刚入一t8fg,自改的美国手~敢问各位改手之后需要校准摇杆么?
还有futaba控上的exp大家一般用不用?用的话大家一般设置多少啊?
谢谢各位了~

网友A:
我用vbar,沒用exp

网友B:
EXP可用可不用,飞起来看看手感,如果感觉飞机很灵活,那么降低EXP,如果飞机迟钝,则加大一点

网友C:
一般不用,但是习惯的校准是好的,exp一般都用控设置,负值的10到20之间比较合适。如果感觉还是很灵敏,就设置到负的30到50应该就非常的顿了。vbar的exp是一个运算值,这会有延迟。所以一般控设是最保险切响应最快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