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PM的自动调参 是不是只影响自稳和定高模式?

楼主(2014-10-19):
PID界面里面有【自稳P··ID】【定高P】【悬停P】

还有【定高速率P·I·D】以及【悬停速率P·I·D】

自动调参似乎只会更改自稳PID以及自稳速率PID,似乎对定高和悬停没有影响啊,这几个参数需要调整吗?

没有实际测试过,只知道调参后自稳模式和定高似乎都变得更加稳定了,但是没有发现对于悬停有影响哦!

等到高人解答
同时上一张图,该图为飞越650机架,5200 4S电池,1238仿APC,3508 700KV,山狗及云台,1.2图传

网友:
其实我觉得自动调参应该把高度控制也调一下,这对定高保持高度比较好

网友:
你懂找钱,不就全家有钣吃吗?

网友:
对的 只影响自稳模式 GPS模式和定高模式的高度 只需要设置最大速度就行了 到了实际中 其实GPS定点模式会调用速率和自稳的PID 即使在GPS模式下你也能看到区别的

网友:
所有控制参数不都是基于自稳的么,表面上看是调整了自稳,实际上所有的模式都受益。

网友:
只影响自稳

网友:
楼下回答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