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神,2216 1250kv的电机飞四轴配什么样的桨比较好?

楼主(2014-10-19):
rt.现在配的1045的用2200的电池最多只能飞3.4分钟。是电机的问题还是桨的问题呢?

网友:
也不说多重

网友A:
2216 KV900或者880配1045力效比较高,但但见很多摩友上的是11寸甚至12寸的桨
kv1250的话感觉配1045比较合适,可能是机架太重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216 KV900或者880配1045力效比较高,但但见很多摩友上的是11寸甚至12寸的桨
kv1250的话感觉配1045比较合 ...

800克左右的重量。大疆的F450机架、朗宇2216 1250KV电机、天行者40A、QQ飞控、格式2200电池。

楼主:
800克左右的重量哈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800克左右的重量哈。

怎么样也应该8分钟啊左右啊,多少电压下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样也应该8分钟啊左右啊,多少电压下来

基本在3.68-3.71之间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800克左右的重量。大疆的F450机架、朗宇2216 1250KV电机、天行者40A、QQ飞控、格式2200电池。

这个重量除非空机不带电池,否则800克不大科学吧?
不过这时间明显偏短啊,我之前玩过一个类似的架子,唯一不同的就是X2216是KV880的,电池是3s 5000mah的,具体时间没测过,但绝对不止几分钟这么短,换成2200电池虽然电池容量少了,但是也轻了,怎么说都不应该低于10分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重量除非空机不带电池,否则800克不大科学吧?
不过这时间明显偏短啊,我之前玩过一个类似的架子, ...

带电池差不多900克。唉!还是入1块5200的电池吧。顺便问一下2216的电机550的机架能带动么?

网友:
我的3508电机 5200电池,飞行22分钟: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d=994538&extra=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800克左右的重量。大疆的F450机架、朗宇2216 1250KV电机、天行者40A、QQ飞控、格式2200电池。

换套马夹,再次测试S4悬停时间,固件版本131115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&fromuid=117325
(出处: 5iMX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)
上过4S 25分

1、上3S 5000的电池
2、换天行者20A,能减轻125克
泡泡兔子第一次翻筋斗+定点+CF,20楼减重125克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&fromuid=117325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带电池差不多900克。唉!还是入1块5200的电池吧。顺便问一下2216的电机550的机架能带动么?

2212都带的动s500的架子啊但是如果要挂设备航拍2212就不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换套马夹,再次测试S4悬停时间,固件版本131115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 ...

感谢泡泡老师,等买的5200的电池到了再测试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