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鸡鸡,大神们给推荐一下

楼主(2014-10-19):
玩过4通,因为太肉不够灵活,所以想换个6通的,话说伟力977也可以切换4通,有没有类似977这种4通、6通切换的鸡鸡。。。啥品牌。啥型号。配件便宜好买的在线求解~~

网友A:
富丽465,找个合适的地方买,套机,划算,预算多点可以考虑亚拓的450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富丽465,找个合适的地方买,套机,划算,预算多点可以考虑亚拓的450L

这是大鸡鸡了,我应该先找个小的练练手吧。。目前看中伟力977了、用4通玩熟练在切换到3D玩...我想找一个类似977但比977更细腻的小鸡鸡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是大鸡鸡了,我应该先找个小的练练手吧。。目前看中伟力977了、用4通玩熟练在切换到3D玩...我想找一个 ...

我也是新手哈。不太懂值机,值机买的飞越450开始的,质量太差,换了个x3在飞,以后飞越可以改改好练动作(扫过一次浆,就拆了)。
个人感觉小鸡稳定性没大鸡好,有些模友说小鸡练好了,飞大机稳,但是不是完全赞同哈,因为调大鸡是调,小鸡也是调,从调机来讲我感觉
要调的比较稳大鸡要容易点,很多新手,包括能飞点动作的人,飞机调的也不是完全到位的,拿这种飞机飞动作,练习,感觉其实进步不快(调的好的可以脱控一段时间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是新手哈。不太懂值机,值机买的飞越450开始的,质量太差,换了个x3在飞,以后飞越可以改改好练动作 ...

450也可以切换四通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450也可以切换四通吗?

额,4通和6通在纯遥感上是无差别的,5,6通是 感度和螺距。
功能上的差别在于6通飞机通过螺距变化改变飞行姿态,并且也可以通过变距产生向上的推力,完成3d动作。
其他的没区别。哦。还就是6通已经是航模了,他需要一定的安装技术来保证飞机运行的安全。其他的就没了

楼主:
嘿嘿,我还是选中伟力977和华科尔mini cp了,哪个更好?

网友B:
那就977吧,至少耐炸点,控是没办法改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就977吧,至少耐炸点,控是没办法改了。

我选中minicp了,977的控不行。然后devo7和7E有什么区别,哪个好些?DEVO 10是不是太奢侈了。。

网友:
华科尔的genius cp v2 驰远的fbl80 v2,不过后者还没上市

网友B:
7e和10好些,7的程序老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嘿嘿,我还是选中伟力977和华科尔mini cp了,哪个更好?

好像有套餐,控加机哇?
华科尔控没必要买10 。如果7e新就买7通的吧。反正就用6个通道。多了是浪费。
哎。此外如果不是特别什么,控建议一次到位,特别是以后要玩大点的飞机,我
用的天9.现在蛋痛的很。迟早也要换。入魔的时候觉得贵,等多炸几个飞机,就觉得控
便宜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7e和10好些,7的程序老了。

7E和10的差价到是能接受,犹豫呢,10比7E多什么功能啊?

网友B:
能接受就上10,7e适合飞小鸡还有发射距离短失控的可能。国产控里华是经受时间考验性价比不错的控。10通以后要飞多轴FPV也不会因为通道不够而苦恼了。

网友:
买新版的

网友:
买新版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接受就上10,7e适合飞小鸡还有发射距离短失控的可能。国产控里华是经受时间考验性价比不错的控。10通以后 ...

谢谢,控的目标锁定,就D10了,白色和黑色有什么区别?我是说除了颜色之外

网友B:
白的肯定是新版,黑的要看出厂时间吧,买的时候问一下,找销量大口碑好的商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白的肯定是新版,黑的要看出厂时间吧,买的时候问一下,找销量大口碑好的商家。

那就白的吧,差50-60元,

楼主(2015-02-15):
4个月了。弄了个977+D7E,然后是XG14+150+MCPX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