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稳的PID参数,MWC飞控

楼主(2014-10-19):
跪求一份问的PID参数,我的机机是MWC飞控,离地后各种神一样的漂移,跪求稳的PID参数我的机机轴距625(自己拼装的),重量1450g左右,哪位大神给我个问的pid值,跪求啊

网友:
PID 是调震荡的,跟漂移无关吧!
另提,飞控都会飘的,加上GPS或光流等才能定点。

网友:
我都默认参数飞...

网友:
自稳状态要不管什么时候都开。第3项建议不开

网友:
楼主的GPS只开了返航。没有开定点这个功能,所以飘飘飘

网友:
看了张图,还以为是楼主的,GPS说错了

网友A:
这个得看个人的配置了,电机功率,电调的曲线,机架的大小,机器载重,飞控安装的位置~~~~~~~~~~~~~~~~每个人的PID都不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得看个人的配置了,电机功率,电调的曲线,机架的大小,机器载重,飞控安装的位置~~~~~~~~~~~~~~~~每 ...

= =好吧,我自己去试试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