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2 调参完毕以后,开机 LED 闪烁蓝灯??

楼主(2014-10-19):
A2 调参完毕以后,开机 LED 闪烁蓝灯??
什么情况呢???
我试着调试了下 水平陀螺~~也不对啊。。
不知道啥情况 求解

网友A:
没连遥控器啦

网友B:
不是没连遥控,就是没设置失控保护,设置上的问题。参考官方的调试视频,失控保护跟悟空的设置一样,可以去看悟空调试失控保护的视频,控是福特14或8的都可以参照调试。

网友C:
那是要你把飞机抱起来转圈啊。。。你懂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说明书,蓝闪准备水平调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