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ixhawk外部罗盘校准出问题的魔友请进来看看~~

楼主(2014-10-19):
各位魔友大家好,

    今天我在使用pixhawk连接外部罗盘的时候发现,pixhawk的i2c接口的输出电压是5v,但是apm2.6的外接罗盘并没有使用降压芯片。也就是说外接罗盘的输入电压时3.3v max。
当直接把apm2.6的外界罗盘直接接在pixhawk的i2c接口的时候,轻则外接罗盘会工作不正常,重则外接罗盘损毁。
请使用pixhawk的用户注意!!!
不要在pixhawk上使用apm的外接罗盘!!!以及那些支持apm的gps+外接罗盘一体的传感器。

对于pixhawk的用户,可以有2种方法使用apm的外接罗盘:
1)使用单独外接罗盘的用户,可以使用pixhawk的spek(卫星接收器接口)的电源供电。
2)使用单独外接罗盘+gps一体的用户也可以选择使用给gps稳压芯片上的3.3v给罗盘供电。

网友A:
据我所知 我手上的罗盘GPS一体模块是带3.3Vldo的

网友:
这个,要注意一下了,呵呵!

网友:
但是apm2.6的外接罗盘并没有使用降压芯片

要是GPS上的罗盘I2C插头,是二根线的,就不用这么麻烦,因为他是和GPS共电3.3V的,直接插上就行。

要是GPS上的罗盘I2C插头,是四根线的,那就要注意供电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据我所知 我手上的罗盘GPS一体模块是带3.3Vldo的

一般至少带一个,gps用。很少见带两个的。一般最多也就是gps 罗盘公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般至少带一个,gps用。很少见带两个的。一般最多也就是gps 罗盘公用

是的共用的 我这个是crius的gps 可以跳线选择是共用ldo还是从飞控供电

网友:
我的也是crius的..供电是和gps一起的..罗盘的i2c接口只有2根线而已

网友:
先关主,还没上pixhawk

网友:
HMC5983高精度 带温度补偿 三轴指南针 磁场传感器

通信方式:IIC/SPI  可选

供电电源:DC3-5V

带温度补偿的数据输出;

自动偏置补偿;

最大220HZ输出频率

航向角的精度达到1-2度。

PCB尺寸:15mm*24mm

偶在用这个5983L的外罗,, SPEC说是3-5V,, 在用,, 沒问題

网友:
GPS罗盘一体模块 是只从GPS数据线取电 自己内部会给罗盘供电 而罗盘的接线只有tx和rx两条

网友:
学习顶一个,手上正好有APM2.6和PI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