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型直升机讨论区
买ncpx还是买mcpx V2好,头大,大家给参谋参谋

楼主(2014-10-19):
买ncpx还是买mcpx V2好 头大

网友A:
ncpx在屋子里玩更合适

网友B:
ncpx没有大堆的山寨配件用。但是屋里玩惬意。想便宜就ncpx-80或者mcpx-100杂交,有什么头大的。不差钱就俩都买,手感不一样

网友C:
资金充足的话,建议2个都可以买嘛。。MCPX折腾空间大,无刷可以自己搞,配件什么的,也可以换成其他的。。NCPX相对兼容性差点。。反正2个JJ用一个控就可以了,所以钱多就都上。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建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