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罗盘的GPS怎样连接到miniapm上?

楼主(2014-10-19):
就是这货,什么都没有,求助大家这个是怎么接上MINI apm 的,直达到最右边是电源+-

还有就是mini apm接电调是不是将电调的地线共线之后,信号线接接到相应的接口上?

网友A:
谁卖给你的找谁去,上面什么字也没有,鬼知道怎么接。
看泡泡的教程去。
新手课堂,Mini APM飞控的使用方法,6月26日更新,上第四课,原来3.2固件有亮点呀。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&fromuid=117325

网友B:
客观点讲,楼主照片上的是用在APM 2.6 2.8的接线及GPS,mini apm 的接口有优化过,只有一个接线束连接到GPS 上的port B。
楼主如果要用在mini apm,接地及VCC共用,找出罗盘及GPS输入重新整理接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谁卖给你的找谁去,上面什么字也没有,鬼知道怎么接。
看泡泡的教程去。
新手课堂,Mini APM飞控的使 ...

泡泡大师,就是商家也不知道才过来问大家的~忘了说,这个GPS能直接插到APM上,这样能不能知道线的定义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客观点讲,楼主照片上的是用在APM 2.6 2.8的接线及GPS,mini apm 的接口有优化过,只有一个接线束连接到GPS ...

忘了说,这个GPS能直接插到APM上,这样能不能知道线的定义呢?

网友C:
明天我发这GPS的接线示意图给你吧现在没资料 资料在公司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明天我发这GPS的接线示意图给你吧现在没资料 资料在公司

好的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忘了说,这个GPS能直接插到APM上,这样能不能知道线的定义呢?

能 你二边插好,然后上照片、

网友C:
4线的是罗盘线 6线的是GPS线,GPS线其实不用6线全用的只用其中4线就可以的啦,分别是【GND TX RX VCC】;VCC是正极,GND是负极;TX和RX是交叉连线。罗盘线就是顺接不用交叉接线。说完如果你是APM的话可以直接接上用,但是PIX的话需要自己改线的插线才可以用的。还有3.36G找这GPS的示意图晕了哈哈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4线的是罗盘线 6线的是GPS线,GPS线其实不用6线全用的只用其中4线就可以的啦,分别是【GND TX RX VCC】; ...

真的非常感谢~

楼主:
87381085 鍙戣〃浜

楼主:
忘记了miniapm gps输出不是3.3v的,罗盘正负直接接到gps的正负极上,看来罗盘有烧坏了,浪费你的一篇心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 你二边插好,然后上照片、

mini apm有无有3.3V输出?或者电流传感器有无有3.3V输出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mini apm有无有3.3V输出?或者电流传感器有无有3.3V输出的?

二个都没有新手课堂,Mini APM飞控的使用方法,6月26日更新,上第四课,原来3.2固件有亮点呀。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&fromuid=117325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忘记了miniapm gps输出不是3.3v的,罗盘正负直接接到gps的正负极上,看来罗盘有烧坏了,浪费你的一篇心机 ...

你那个罗盘已经加了降压的圈中的就是降压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那个罗盘已经加了降压的圈中的就是降压电阻

罗盘需不需供电的?现在接到GPS的正负极上罗盘没有反应,飞控找不到罗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那个罗盘已经加了降压的圈中的就是降压电阻

能共享一下APM百宝箱吗?我的只有1GB,而且很多东西都重复,现在百度也搜不到下载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共享一下APM百宝箱吗?我的只有1GB,而且很多东西都重复,现在百度也搜不到下载了

不好意思里面有些是公开不了的公司素材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