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寸笔记本屏+驱动板+稳压模块=FPV显示器

楼主(2014-10-19):
话不多说,有图有真相屏幕一块

带外壳的驱动板一块,图中红色的是我加装的稳压模块

把稳压模块焊接在驱动板背面电源引脚上

稳压模块出线位置,把外壳挡板剪开,金属尖锐部分折好不要割伤线路

出线

换个角度

再换个角度

最终效果

今天好天气!

下一步准备做挂钩挂在车前排座椅后面,平常作为车载电视,飞行时候变身FPV显示器!
附成本:
1.屏:15寸B156XW02二手拆机屏100元
2.驱动板带壳:165元
3.稳压模块:6元

说明:
1.图中使用的4s电池
2.驱动板标称12V输入,实际测试9V仍然可以点亮,所以使用了便宜的降压稳压模块,调节到输出9V,输入标称3-40V,这里只要输入比输出高1.5V就可以了。换句话说只要输入电压高于10.5V,这块屏就可以使用了。点烟器电源熄火状态11.5V左右,着车状态14V左右。3-6s电池也可用。
楼下朋友的问题一起更新到这里:
1.驱动板型号直接淘宝搜屏幕型号 B156XW02驱动板 我选的是165那个 不知道具体型号是多少
2.现在的状态当做车载电视已经没有问题了,驱动板直接带USB接口,插上U盘可以解码常见的电影格式,我试了RMVB AVI MM4和MKV都可以
3.现在是U盘放电影和VGA输入测了,视频输入还没测,不过估计是没信号就会蓝屏。那种会雪花的驱动板还是比较少见了。4.耗电情况:
      默认亮度,关掉外放声音播放U盘中电影:660mA
      默认亮度,中等外放声音播放U盘中电影:700-800mA
      电源电压4S电池15.05V
      功耗10W左右

网友A:
不错的方法,驱动板什么型号?

网友B:
当车载电视还需要加什么吗?

网友:
这样就可以改大屏幕的。支持~

网友C:
这个,太大了吧?飞的时候总不能在车后座遥控吧?

网友:
最关键的一点:图传没信号或者信号很弱的时候屏幕是否会蓝屏或者黑屏?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,太大了吧?飞的时候总不能在车后座遥控吧?

很多飞友都是坐在车里遥控哦,433和跟踪云台放车顶,车顶就当做地网,信号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车载电视还需要加什么吗?

请见主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的方法,驱动板什么型号?

请见主贴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很多飞友都是坐在车里遥控哦,433和跟踪云台放车顶,车顶就当做地网,信号好

呵呵,好安逸,不过2.4的控不行吧?穿透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呵呵,好安逸,不过2.4的控不行吧?穿透差。

恩2.4的如果能把天线改装下,功放和天线放车顶,也是可以的

网友D:
LZ 你用该改成这个 跟手机一样 还可以装上地面站软件 还能插网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恩2.4的如果能把天线改装下,功放和天线放车顶,也是可以的

那就不用风吹日晒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Z 你用该改成这个 跟手机一样 还可以装上地面站软件 还能插网线

这个强,安卓一体机的主板吧?估计价格不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LZ 你用该改成这个 跟手机一样 还可以装上地面站软件 还能插网线

求连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强,安卓一体机的主板吧?估计价格不菲。

砍砍价也就是300

网友B:
主贴在哪里?求链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主贴在哪里?求链接

就是这个帖子最上面

网友:
好睇,回去我也弄弄

网友:
我手里还有一个14寸的笔记本屏呢,打算买个驱动板改个小电视看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LZ 你用该改成这个 跟手机一样 还可以装上地面站软件 还能插网线

     大哥     你这驱动板是什么型号啊    还有 多少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大哥     你这驱动板是什么型号啊    还有 多少钱

说明了不是商家 也不是开店的只是在他家他买的板子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 ... 4-9ecb-3b8f184a5fd3

网友F:
你这显示屏分辨率多高?如果只有1024x768的话,还不如直接买个新液晶电视,14寸不到300元,带多功能接口

网友G:
坚决支持DIY!我手里的10寸显示屏都1000多了,这个15寸的才几百元,关键是自己动手做的意义完全不同,大赞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这显示屏分辨率多高?如果只有1024x768的话,还不如直接买个新液晶电视,14寸不到300元,带多功能接 ...

1366*768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坚决支持DIY!我手里的10寸显示屏都1000多了,这个15寸的才几百元,关键是自己动手做的意义完全不同,大赞 ...

谢谢支持!

网友H:
没信号蓝屏不要紧, 主要是信号弱的时候 是不是雪花,一点信号都没 ,才蓝屏  不要紧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没信号蓝屏不要紧, 主要是信号弱的时候 是不是雪花,一点信号都没 ,才蓝屏  不要紧

这个还没试,过几天试试看

网友:
电流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LZ 你用该改成这个 跟手机一样 还可以装上地面站软件 还能插网线

这个是什么机顶盒么?

网友:
求驱动板关键词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LZ 你用该改成这个 跟手机一样 还可以装上地面站软件 还能插网线

求驱动板关键词

网友D:
楼上有链接 去找找吧

楼主:
默认亮度,关掉声音外放播放U盘中电影:660mA默认亮度,中等外放声音播放U盘中电影:700-800mA

网友:
还可以电流

楼主:
电源4s 15.05V 功率10W左右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源4s 15.05V 功率10W左右

可否帮忙做一套

楼主:
近的话可以帮忙改 远的话快递路上走来走去容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上有链接 去找找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