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naza V1怎么是这个问题?求大家帮忙!!

楼主(2014-10-19):
无论怎么校准遥控器,把飞控连上电脑调参软件,软件就提示:配置错误,可能是由于固件升级或者遥控器校准异常所引起的。请重新校准您的遥控器并重启您的主控并检查所有参数。

网友:
校准完之后,各个通道是否都有反应,特别是1-4通道和U通道

楼主:
校准后各过通道都是有反应的

网友:
LZ,这是V2的调参软件,我记得之前好像有发通告,4.0.2之后不再支持V1了,不知道你之前能不能用,还是第一次用V2的软件就是这样,另外提一句,把停止模式改成智能,不然会后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