突然发现精灵2的电池口是尾部,不像精灵1是前面了,如果改装LED放在哪里呢???

楼主(2014-10-19):
没事在论坛看图才发现这个问题,有改过的朋友给说说吧,我就想把精灵1换成2代壳子装5000多的电池这样应该还是省钱的~

网友A:
精灵2usb口扩一下,改成精灵1的led

飞控改下前后,电机顺序也改下

或者头尾直接反过来问题也不大,只是底部的云台安装需要另外打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精灵2usb口扩一下,改成精灵1的led

飞控改下前后,电机顺序也改下

感谢,要不是你提醒,不知道还有改这么多地方呢,还有好好做做功课呢~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,要不是你提醒,不知道还有改这么多地方呢,还有好好做做功课呢~

客气客气,天下模友都一家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客气客气,天下模友都一家嘛

我猜你肯定是哪位大神的小号,听你这意思我的想法是可以试试的对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猜你肯定是哪位大神的小号,听你这意思我的想法是可以试试的对吗?

尝试了才会知道,还有就是要解决电池仓盖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尝试了才会知道,还有就是要解决电池仓盖!

电池盖是有卖的~

网友A:
我觉得精灵1(v2飞控,双天线)比精灵2要稳定,电池也更方便使用及购买,还是值得一试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精灵1(v2飞控,双天线)比精灵2要稳定,电池也更方便使用及购买,还是值得一试的

好的,那我准备一下,做个尝试,给朋友们提供点参考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那我准备一下,做个尝试,给朋友们提供点参考~

自己改要小心啊

网友B:
精灵2外壳今天刚到,把精灵1移植到2代壳上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,晚上研究了一下精灵2的说明书,发现精灵2机臂下的方向灯还有LED灯的作用,精灵2没有专门的LED灯。楼上的改装办法感觉有点麻烦,外壳手术不好做啊,我觉得还不如直接把精灵1的LED引出来用3M胶粘到机壳下面靠电池盖的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精灵2外壳今天刚到,把精灵1移植到2代壳上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,晚上研究了一下精灵2的说明书,发现精灵2机 ...

大家共同研究,你早一步,多多分享你的经验,先谢谢了~

网友:
大精灵外壳,425轴距离。某宝有

楼主:
开始做功课——
1、借鉴skylovel
      MINI iosd 改造贴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