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轴新手,新入250,今天小区练习,有图为证!

楼主(2014-10-19):
对QVA250感兴趣是因为以前一直飞固定翼FPV,追拍,远航都玩过,无奈飞场难寻!某日突然在群里看到摩友发的250穿越视频,感觉很对我的FPV路子,场地要求也不高,而且手头也有相应的地面接收设备,于是立即行动,网上直接买下组装好的成品机,今天在小区里练了练手,一直都飞固定翼,多轴也玩过精灵2和H500,所以上手相对来说还可以,就是不知道戴上AIO以后能不能适应高度变话,准备先视距内练练手感再上AIO,呵呵!希望群里高手能给些戴镜飞行的建议和技术支持,先谢过了

今天一口气练了五组电池,基本都是练的悬停,一个人没敢照悬停照片,就放几张地面照片吧!
配置我也说说吧:1806电机KV2280  5030桨  12A电调  DAPU3S25C1500  200MV图传
700线摄像头  (暂时没上808) 全重480克
今天BB叫设定3.7V悬停了快9分钟,估计飞起来要少些时间。
另外自稳模式还是很好掌控机体的,感觉250非常灵活,一推杆跑好远,油门曲线一定要调整好来适应自己的手感,CC3D里面的设置项目我现在慢慢再看坛子里面的教程,设置搭配很丰富。
下面发图

网友:
加油,我也正练习

网友:
小轴不抗风

网友:
为什么中间那层空那么多?

网友A:
我还是 刚收到银燕的2204测试电机  目视飞 可以飞的很暴力 感觉跟我的 六轴上用的零度X4V2  完全是两回事 ,当然固定翼我也一直在玩FPV  穿越 目视飞还好 一看屏幕飞 就有点找不着北 模拟器里飞 还很有感觉 到处都能钻,昨天才装好开始耍,已经换了几次桨了 还大修了一次,全是飞穿越炸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还是 刚收到银燕的2204测试电机  目视飞 可以飞的很暴力 感觉跟我的 六轴上用的零度X4V2  完全是两回事  ...

佩服你的胆子够大 我接触多轴时间很短,目视飞也不敢很暴力,嘿嘿!
另外你说模拟器,里面也有四轴?请问是哪一款呢?

我准备循序渐进的来,先把这个四轴的手感找到,先用显示器适应一阵,最后再上AIO,到目前视距内练习还只损失了一只桨!

大家共同进步吧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佩服你的胆子够大 我接触多轴时间很短,目视飞也不敢很暴力,嘿嘿!
另外你说模拟器,里面也有 ...

我 只要不FPV  几乎不炸 FPV  飞的时候 机架都修了好几次 了 桨都换了N 对了   机架越修 强度还越高 以前飞机还抖动现在  边修边加强 居然不抖了  我用的模拟器是G7 貌似G6也有多轴  按键盘C 切换视觉 不过必须3D 地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 只要不FPV  几乎不炸 FPV  飞的时候 机架都修了好几次 了 桨都换了N 对了   机架越修 强度还 ...

G7啊,知道了,我不玩模拟好多年了,呵呵!听说CC3D巡航的时候高度保持较好,不知道是不是的?

我准备先不穿,戴镜先把航线练好,找到速度+高度+宽度感,然后再慢慢穿,以减少损失为原则,以安全飞行为基准,循序渐进

网友:
这是18电机吗?这么粗?

网友:
天线为何歪着?既不平衡又容易打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