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9充电器问题。有没人知道这是怎么了,,,,,

楼主(2014-10-19):
一上电就叫个不停,不能充电。。。有时又正常。

网友A:
联系卖家返厂吧,我的收到就有问题,自己没注意确认签收了,郁闷。
充电电流不稳,震荡,风扇狂转而且很响。
问题蛮多,质量不稳定。

楼主:
好像 过期了。。。这东西有时行有时不行。。。。

网友B:
很明显坏了吗?返厂

网友C:
对A9充电器,唉

网友D:
反厂维修就行了,简单的事

网友E:
输入电压不够?

网友F:
哥们问一下,我收的了一个二手的A9 plus+ 按理说是应该是带放点功能的把? 01模式的充电 00模式是放电,但是我的00模式 貌似不管用啊 电压降不下来显示电流 电压 但是没变化,但点进去 有显示电量一直在增长,拔下来测电压也是没变化
选择00模式 长按红色键 会出现 FF FB AD选项 你知道这是干啥的吗

楼主:
我这个就没有00模式。。。。
今天又能工作了,真要命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