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款4轴的动力配置

楼主(2014-10-19):
求一款4轴的动力配置,请各位大神提提意见。要求如下:1、500mm桨距4轴;
2、整备重量2kg;
3、综合飞行时间15min左右。

网友A:
想飞15分钟  2公斤左右,那电池就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,也就是3S  6200毫安左右,500轴距那就得11寸桨吧,用3108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飞15分钟  2公斤左右,那电池就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,也就是3S  6200毫安左右,500轴距那就得11寸桨吧, ...

2216行吗?

网友:
不行,2216在1.6公斤之内还可以,再高效率不行,发热也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