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3 FUTABA 方形教练接口解决办法

楼主(2014-10-19):
请问各位哪里有卖FUTABA 教练接口那种线啊?里面有正,负,信号的那种,买了几个模拟器的线了,就是找不到那种,X宝上的都断货了,那方头又拆不开,各位是怎么把线引出来的?

网友A:
433 不需要接正级线  433 需要12V 外接供电  然后433的地线和PPM线接到14SG的模拟器接口上 不过需要把教练线剪断 黑色是地线 白色就是PPM线了

网友:
找个2s的平衡头插座,不是有3跟针么,正好插进去,另外,接口上面有个针口是留空的,拆控把电池正极那里引跟线接上,好了,433的电源也解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33 不需要接正级线  433 需要12V 外接供电  然后433的地线和PPM线接到14SG的模拟器接口上 不过需要把教练 ...

我用的是A控433,可以直接用控来供电,所以想找个教练线一线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