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:恒力4225 kv610电机到底应该配多大电池?

楼主(2014-10-19):
小弟机机飞越FY-680六轴,配的6个恒力4225 kv610的电机。按照一般情况来讲,这电机应该配4s电池和1238的桨,没错,我就是这样的配置。飞控使用的是pixhawk,刷的apm固件。电池使用的是两组自组5000mah电池并联,不挂云台相机3kg左右,留空时间大概12分钟,手动模式50%油门悬停,一趟飞下来电机电调几乎没有温度。
今天想模拟下搭载相机云台时机机的表现,挂了两瓶矿泉水(重1.1kg,总重4kg多一点),起飞的时候感觉相当艰难,油门70%才离地,空中悬停也要70%+的油门。现在问题来了,这个油门下切定高机机是上升的(apm定高油门保持40%-60%之间是定高,低于40%下降,高于60%上升)这时就要把油门拉下来。本人喜欢用定高模式下降,也就是定高模式下低于40%的油门,而这个40%油门在最后切手动模式的时候基本上是自由落体。这种情况看上去是动力不足的情况,但是降落之后电机温度在40度左右,也不高啊。现在提出假设,是不是这恒力4225 610kv电机可以上5s电池?还是这种情况由其他原因导致?
另外还有一个问题,飞行过程中有一瞬间所有电机停转,大概持续零点几秒。回来看日志时发现所有遥控输入信号是失控状态,也就是这零点几秒是失控状态(遥控是华科尔D10),我在机机5米之外的距离操作,这遥控用着让人担心啊。

网友:
上6s 换大桨

网友A:
根据恒力的参数曲线计算,这个配置定高应该能有20分钟左右,可能手动来回调更费电,再增加1.1kg重量,定高应该也能到15分钟左右,如果你的实测准确,那么就是恒力电机严重虚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据恒力的参数曲线计算,这个配置定高应该能有20分钟左右,可能手动来回调更费电,再增加1.1kg重量,定高 ...

我现在的问题是,增重之后明显感觉动力不足,但电机没有过载现象,这时候是否能增加电压或者换大桨?

网友B:
恒力的参数曲线计算是虚假的计算,我们去过他们那里,是个小作坊

网友C:
定高的区间是可以调整的..你调整到60%是定高中点就可以了...话说用定高降落...还真是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定高的区间是可以调整的..你调整到60%是定高中点就可以了...话说用定高降落...还真是.....

请教apm如何调整定高区间。定高模式下下降的速度是恒定的,不会出现加速下降的情况,离地两米左右切手动,降落,相当舒服。问题是我现在手动模式70%油门悬停,是否要增大动力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请教apm如何调整定高区间。定高模式下下降的速度是恒定的,不会出现加速下降的情况,离地两米左右切手动 ...

THR_MID 好像是这个参数,,.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THR_MID 好像是这个参数,,.,

是这个,谢谢啦

网友D:
请问lz用的是多大的电池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恒力的参数曲线计算是虚假的计算,我们去过他们那里,是个小作坊

有照片没 见识见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问lz用的是多大的电池呢?

两块4s  5000mah并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