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电良好,起飞后就失去信号,是图传问题还是其他问题?

楼主(2014-10-19):
如题,5.8G图传,TS832 600图传,之前飞都挺好的,最近重新组了穿越机,开始出问题了,情况是:接电源时无问题,任何频道的信号都没问题,但起飞都就蓝屏,我试过不上桨也没问题,就是上桨起飞就没信号,我以为是动力电电流的影响等,就试着接了个稳压模块,持续控制在11.5V左右,结果还是一样,起飞就蓝屏……,看到刚刚调好的CC3D,超过naza般的柔顺,结果不能FPV,心里一阵乱烦。
另外,前几天试蘑菇天线时,貌似烧了天线,接口处冒烟后有一股味儿,之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,现在是用的其他增益天线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,大家给点意见吧,谢谢了。

网友:
估计有干扰,离远点试试,我的832已经随飞机一去不复返了   伤心啊

网友A:
起飞就蓝屏,肯定是收不到信号了。第一,可能是你接的天线不是5.8G天线或者是坏天线,导致功率辐射不出去。第二,是你的发射信号放大元件烧了,一样没有辐射功率。你开机一会试一下,摸一摸发射机天线接头那里是烫手,还是温度平平。烫手可能是天线问题,没什么温度就是发射机功放烧了的可能性较大。

网友:
发射坏了  TS 832  我已经坏了2个了 都是没有动过的情况下  距离不行 以前用平板7KM  都正常 出问题后 上天100米都不到 就挂了  这个质量真的很水

网友B:
如果是飞翔FPV店买的 可以30块重新换个新的 这点得赞下这个坑爹店  服务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飞翔FPV店买的 可以30块重新换个新的 这点得赞下这个坑爹店  服务不错

这个店真的那么坑么 愿闻详情!

网友C:
偶两个835用得好好的……检查接收是否不良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偶两个835用得好好的……检查接收是否不良。

有人说835发热量比832大,请问楼上,亲身体验是否如此?

网友:
这个放大模块这么垃圾? 随便就烧?

网友:
是不是没没好天线通电测试结果烧了功放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人说835发热量比832大,请问楼上,亲身体验是否如此?

835比832大个100mW左右的原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人说835发热量比832大,请问楼上,亲身体验是否如此?

发热还好,摸着估计50度左右

网友E:
一看就知道楼主烧了功放,近距离有图像,远距离没图像,楼主换天线时候肯定没断电,就这样通电时候换天线,。。。。

网友:
832质量很好的,比原来老的8个频道编码开关发射机好太多了,给客户装精灵2都是用的832,装了200多台拆包200多个832都是好的没一个有问题    主要就是注意正负极不要接错,天线没接不能通电,其他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人说835发热量比832大,请问楼上,亲身体验是否如此?

图传发热大正常的,60度内都没有问题,1w,2w图传发热就很大,就要散热片或风扇,不然就很容易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一看就知道楼主烧了功放,近距离有图像,远距离没图像,楼主换天线时候肯定没断电,就这样通电时候换天线, ...

有可能是天线接触不良烧了功放,但我确实不是换天线没断电造成的,因为本人习惯一直很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起飞就蓝屏,肯定是收不到信号了。第一,可能是你接的天线不是5.8G天线或者是坏天线,导致功率辐射不出去。 ...

估计存在你说的第二个问题,刚试了两次,都只是模块有些温度,但天线连接处却没有什么温度,明天拿到卖的店去,不知道能不能修。出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接过一次蘑菇天线造成的,那个蘑菇天线可能有问题了。另外,请推荐一个用于穿越250的5.8图传发射模块,距离远点轻点是首要的,谢谢了。

楼主:
估计是烧了功放了,可我真的没有换天线不断电的误操作……。准备换一个,请大家推荐一个用于穿越250的5.8图传发射模块,距离远点轻点是首要的,谢谢了。

网友:
便宜的蘑菇天线最好不要用,效率很低的,功率发不出去,都发回到功放,就很容易过热烧掉,

网友:
接触不良 没大问题  检查下,找不到就返厂测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