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aito的气门间隙调节。。。大神请进。。。

楼主(2014-10-19):
请问下各位大神,我这个是saito82,那个气门间隙要调哪里,就是要将那里调到刚好能插入那片东东?望各位大神回答下,谢谢

网友A:
图片上跷跷板的左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图片上跷跷板的左侧

楼上的,左边哪里有调的地方????

50个起落之后,买一个塞尺,打开气门盖,旋动螺旋桨轴,让活塞到达上止点,把塞尺0.1的那片塞入黄色箭头处,调红色箭头的螺丝(主要,红箭头的螺丝是可锁的,先用扳手拧开外圈,里面用内六角调),使0.1的塞尺干好能拔出,锁紧螺丝。

不过告诉你个秘密,全新齐藤82的气门我打开过,你猜间隙是多少?

回帖告诉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上的,左边哪里有调的地方????

多少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上的,左边哪里有调的地方????

一般飞多久要调一次这个呀

网友:
说明书上写的有,间隙0,不过我还是调成进气0.03,排气0.05

网友:
saito进气和排气必须零间隙,要问为什么,你全油拉一两分钟后熄火,马上测量间隙便真相大白。

网友:
对于新手,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,最好还是不要乱调,比如你知道是曲轴在那种状态下的上止点吗?一个行程有两个上止点,调错了,发动机还更不好用!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