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恒力4830配多大的桨合适哦?!

楼主(2014-10-19):
请指教!

网友:
你不说kv怎么陪啊

网友A:
那个电动机要远‘接触’,经常出现堵转 现象,导致砸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个电动机要远‘接触’,经常出现堵转 现象,导致砸机

兄弟,你说的不是很准确,恒力只有4822KV690是堵王,但我的小四轴是安全性最高的,安全500个起落以上了,也经常超视距飞,大动作,从没问题,用的就是4822KV690
为什么呢,这个电机需要电调进角调到最高才行,中跟下都有堵转的风险,其它的型号没发现有堵的情况,什么4225,4830,都很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兄弟,你说的不是很准确,恒力只有4822KV690是堵王,但我的小四轴是安全性最高的,安全500个起落以上了, ...

我的4822 之前用的飞腾30A后来用的乐天倒是没有发现堵转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4822 之前用的飞腾30A后来用的乐天倒是没有发现堵转

乐天的兼容性还是不错的,飞腾的要调高进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