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爱折腾,整出问题来了,求大侠指教啊。。。

楼主(2014-10-19):
之前玩的F450,2212 980的电机  20A电调  NAZA LITE飞控     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想法,觉得大疆的机壳还比较好看,于是就收了个大疆的壳子,想把F450的设备安装进去,结果收到壳子后,又发现没有中心板,结果又把450的中心板改装了下,直接安装在大疆机壳内,一切准备就绪,接电也没有问题,但就是4个电机平方不动的时候,都是匀速,看起来很正常,但在没动遥控器的情况,只是给油门匀速,就明显感觉电机转速不一致,拿起机身往前的话就感觉前面两个电机转速慢点,后面两个速度快,往后就相反,往左往右也是这个情况,问问大侠这个是什么情况呢?我也晓得要在电脑里面设置  感度那些全部默认了  但还是有问题,是不是还需要设置某些地方呢?

网友:
姿态模式下这不是正常的吗?等老鸟解答

网友:
怎么感觉你的修正反向了。幸亏你没直接飞。反向的话检查一下飞控装没装反,电机M1-M4顺序,正反转是不是对应。肯定有一个地方你弄错了。

网友:
也幸亏是小机子。大家伙要是修正方向设反的话两只手根本抓不住,一下扣地上。

网友:
怎么修正是反的?
什么地方也不用设置,检查飞控是不是前后装反了,把线全拨了,重新插,检查是不接错通道了

网友:
飞控方向选择反了,或者电调连接本来顺序1234你接成4321了

网友:
先举过头顶试试再起飞

网友A:
看泡泡的教程再从新弄一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泡泡的教程再从新弄一次

给我一个连接呢,我去看看,谢谢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给我一个连接呢,我去看看,谢谢~

在你的帖子第五楼就是泡泡大师回帖
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637746&page=1
泡泡大师的作品、

网友:
你在动的机身的时候肯定转速不一样啊, 你电机在转的时候飞控已经默认你在飞了,电机转速不一样是正常的输出,那边低那边的电机转得快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