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J4000航拍问题

楼主(2014-10-19):
  才到手的SJ4000  就感觉了一下 拍出来的 照片和视频效果还不错  但是还没航拍  听有些人说 这个机器航拍 视频有延迟 而且还很大  是不是哟

网友A:
我也买了个,还没到呢,有点后悔了,听说808不错

网友:
还是菜市口的羊蝎子好吃,城一锅还是差点

网友:
有延时,凡是带录制功能的摄像头都会有延迟,但是不是很大,航拍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买了个,还没到呢,有点后悔了,听说808不错

哈哈 第一次听到还没到就后悔的 ,到了再退货嘛,没啥后悔的

网友:
不是,我拍过几次了,很好

网友:
usb转av   输出的图像有延迟,而且较大。录像那个延迟忽略。不知道鹰眼的av实时输出有没有延迟,fpv主视角的摄像头还是要和普通的模拟摄像头一样无延迟才好用啊。

网友B:
我用的是鹰眼,延时是什么感觉,形容形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的是鹰眼,延时是什么感觉,形容形容

图传看到的视频比实际延时一点点时间,但是没那么严重,我把它接到电视机AV上试过,基本可忽略延时。

网友:
我用的这个,还行,这个价格可以了,高清可以

网友:
都有延迟,这个就是gopro也是无法避免的,但是你感觉不会明显的,当然你要是高速穿越还是建议用sony ccd板,一个是延迟小,最主要的是低亮度的地方你可以看得更清楚

网友:
楼主反映是要多敏捷啊?不到0.5秒的延迟你能感觉到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