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有没有大功率,可调电流,电压保护的放电器呢

楼主(2014-10-20):
有没有成品的放电器,可以设置电流,串数,电压保护的。
希望电流可以调节,比如有一个旋钮,可以从1A,到50A或更高。

这样可以放各类航模电池,也可以用于测试电池的放电能力,比如用恒流来放电。

网友:
有的是     淘宝吧    这种设备很多无非就不如模型界的好看

网友:
高档充电器也可以完成吧。

网友:
过得去的充电器都可以啊。

网友:
大电流放点比较危险了

网友A:
放电功能的问题是,放出来的电去哪儿?

好的充电器,可以反冲到电池包里里面。

如果没有这个功能呢?如果电池包满了呢?只能让充电器发热了。你舍得那个贵的充电器放电放的烫手吗?

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汽车大灯灯泡+BB响,最简单,最经济。

想大电流,灯泡多并联几个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放电功能的问题是,放出来的电去哪儿?

好的充电器,可以反冲到电池包里里面。

我想的就是你这种方案,有一个成品可以用,大家不就方便了吗。

想偷点懒。

这个放电器还有其他的功能,就是测试电池的在不同电流下的放电量。

网友:
接大功率逆变器,带冰箱、洗衣机,微波炉,随意

网友:
厂家也是沒有匹配的充放电一体化智能设备,或者说出一款专门的放电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