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和前天航拍的截图

楼主(2014-10-20):
前天沿海冰一直走到它的脚下

这是冰川,不是冰山

两行脚印下面是近1000米深的海

渺小的人类

侧面的山上

找得着我们吗?

海冰旷原上两个孤独的人和一个4轴飞行器

Gopro3的截图,地点就不说了,因为每次都有人质疑,懒得解释。亲!你觉得是哪里就是哪里,骗子最可悲就是永远不会相信人。

网友:
卧槽南极……

网友:
这种温度电池容量会少飞好几分钟吧?

网友:
漂亮, GPS能定点么?

网友:
目测至少需要 EV +1.5 ~+2,这么棒/难得一见的景色糟蹋了。

楼主:
4楼:我有天然绿色人肉保温箱加自制电池保温层
5楼:我一直用姿态模式飞的
6楼:我在gopro3的菜单里没找到这个选项哎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4楼:我有天然绿色人肉保温箱加自制电池保温层
5楼:我一直用姿态模式飞的

你好,
全套设备可以介绍下吗?没猜错的话是X650PRO+STELLA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
全套设备可以介绍下吗?没猜错的话是X650PRO+STELLA?

STELLA有新固件了不?3度斜的问题解决没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STELLA有新固件了不?3度斜的问题解决没?

你好,外部温度与云台工作温度差异太大会引起倾斜,当两者温度达到平衡,则不会产生倾斜。必要时请预热..请务必不要错误的认识云台倾斜是产品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
全套设备可以介绍下吗?没猜错的话是X650PRO+STELLA?

你好!是整套的X650PRO,只不过是硬挂,去年11月出发的时候你们好像还没有出STELLA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!是整套的X650PRO,只不过是硬挂,去年11月出发的时候你们好像还没有出STELLA呢。

有机会不妨试下STELLA,小伙伴已经带着它走过珠峰、南极等地方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外部温度与云台工作温度差异太大会引起倾斜,当两者温度达到平衡,则不会产生倾斜。必要时请预热.. ...

说的就是屁话。

你用电脑打字的时候,每打一个字,显示器就频闪,然后厂家告诉你你先拿电吹风吹下显示器才能显示你要打的屁话,看你丫还能闲庭信步地说这些因为你们设计失误还卖1500块的“高科技”需要预加热的屁话不!!

这些中国公司都怎么了!!!!!这种设计失误就该召回!或者退款。做不到就不要赚这种黑心钱,把客户当驴耍呢!!!真特么气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TELLA有新固件了不?3度斜的问题解决没?

9楼的***。

网友:
漂亮!
能到这样的地方,楼主不是一般人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