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900首飞炸机,视频全程记录,空中电机直接停转,离地10米重启启动,

楼主(2014-10-20):
S900首飞炸机,视频全程记录,空中电机直接停转,离地10米重启启动,

不知道是自己技术不好,还是怎么个情况,

网友:
用的什么飞控还有遥控器?有iosd数据?

网友A:
楼主,电机停转前,飞机是正常的么?
如果是正常的,那就是你的不对了,从视频中能明显看出停转前极快的下降速度,以这个降速,凭我经验油门已经非常接近10%了,如果一不小心拉过10%,而你飞控又设置了电机立即停止模式,电机是会停转的,而在停转三秒内把油门推回10%以上,电机会再次启动。所以楼主赶紧上IOSD数据看看,不排除新手降落油门过低导致电机停转,一般老手不会让多轴降速超过3米每秒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电机停转前,飞机是正常的么?
如果是正常的,那就是你的不对了,从视频中能明显看出停转前极快 ...

naza有智能和立即两种模式,但A2似乎只有智能模式,帮顶,等客服来解答

网友:
现场情况交代的不是很清楚,不能多提供点信息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电机停转前,飞机是正常的么?
如果是正常的,那就是你的不对了,从视频中能明显看出停转前极快 ...

论坛玩的少,而已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电机停转前,飞机是正常的么?
如果是正常的,那就是你的不对了,从视频中能明显看出停转前极快 ...

空中飞着的时候 居然能停转也算奇葩,不要因为飞控设计权限,非要大家都注意保持油门,再者说飞行时候是gps模式,油门只是控制升降速度。 我降落速度从来都是4m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电机停转前,飞机是正常的么?
如果是正常的,那就是你的不对了,从视频中能明显看出停转前极快 ...

gps模式油门就是控制升降速度的,空中停转也算奇葩,飞控设计问题,非要逼着大家都适应油门不能低于10%。 所谓老手不炸,只能说老手熟悉了他的缺点,认为的避免了。

网友B:
是不是从GPS定点切到了自稳模式啊,油门信号瞬间降到了比较低的位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从GPS定点切到了自稳模式啊,油门信号瞬间降到了比较低的位置。

gps和姿态的油门位置基本一致的

网友:
什么情况????

网友:
这个问题非常简单,楼主放上你的OSD数据,看看呗!

网友C:
楼主您好!请问使用的是什么主控?有无IOSD数据可提供?

网友:
估计没买IOSD MARK。。。。无从查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您好!请问使用的是什么主控?有无IOSD数据可提供?

猴子,MARKII
录像只留下原片

网友D:
有日志好办啊。。。上传,文件大小跟飞行时间是成比例递增的。每通电一次就生成一个新文件,可以看一下大概哪个文件是事故发生时的。

楼主:
在弄,最近忙的到处飞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日志好办啊。。。上传,文件大小跟飞行时间是成比例递增的。每通电一次就生成一个新文件,可以看一下大 ...

感觉已经看烦了,每次都猜来猜去的 也不知道最终结果。这就是个无解的厂商,无解的产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