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飞六轴,交作业

楼主(2014-10-20):
  之前一直玩的固定翼,用APM搞了一个无人机。现在又用大疆的NAZA-M V2搞了一个F550的六轴,花了两天时间装好,室外首飞,还挺平稳,上图:

还有几个问题求教各位模友:

1、大疆的飞控不需要进行起始高度校准吗?之前玩APM都是需要把飞机放在地上校准一下高度,也就是高度归零。
2、现在的感度是默认值,需要调吗?感度到底是什么意思?
3、现场用IPAD地面站,蓝牙连接总是断,而且我用的是大疆的2.4G地面站,这个不会和遥控信号干扰吧?

网友:
云台换了吧  老板

楼主:
额,是这样的,之前玩航模的遥控工具什么的都留在学校了。现在什么都没有,所以这次是什么都得买,云台就先搞了个便宜的,等过一段时间换个无刷的云台。。。

网友A:
上层板装偏了,电池歪着不难受吗

网友B:
那个高度应该是你上电的时候就自动给校准了
如果有osd的话 就可以看到是归零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层板装偏了,电池歪着不难受吗

好像是装偏了,但是应该对飞行没有影响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个高度应该是你上电的时候就自动给校准了
如果有osd的话 就可以看到是归零的

哦,这样啊,谢谢啦

网友C:
桨这样装不难受吗?

网友D:
550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像是装偏了,但是应该对飞行没有影响吧?

有,最好正过来

网友E:
又一个桨装错的……炸鸡了可别怪dji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又一个桨装错的……炸鸡了可别怪dji啊

桨装错了?求教

楼主:
好的,多谢指导,回去就给正过来

网友F:
漂亮!遥控是4096?遥控边上的是什么?

遥控边上的是什么?

遥控边上的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桨这样装不难受吗?

桨装错了?我是照着F550的说明书装的

网友G:
我也来顶一下、起飞前最好是校准一下GPS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也来顶一下、起飞前最好是校准一下GPS

起飞前我就是校准一下指南针(把飞机沿两个轴旋转),GPS一般6颗星以上(GPS状态下只闪绿灯)才飞,这样应该没问题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550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

对,本来想着弄个450,后来想着还要搭载gopro和图传什么的,就弄了一个550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漂亮!遥控是4096?遥控边上的是什么?

遥控边上的是大疆的2.4G图传电台和BTU(蓝牙模块),这样就可以使用IPAD的地面站和调参软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漂亮!遥控是4096?遥控边上的是什么?

遥控是普通的,不是4096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漂亮!遥控是4096?遥控边上的是什么?

是大疆的2.4G电台和BTU(蓝牙模块),飞机上也装了一个发射机,在机身下面,没拍到,这样就可以用IPAD的地面站和调参软件了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起飞前我就是校准一下指南针(把飞机沿两个轴旋转),GPS一般6颗星以上(GPS状态下只闪绿灯)才飞,这样 ...

恩、没问题、更换地点飞行要重新校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恩、没问题、更换地点飞行要重新校准

好的,谢谢。有模友说我桨装错了,您能帮我看一下吗?

网友:
我等只能仰望啊

网友H:
什么电池,飞多久。总重多少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。有模友说我桨装错了,您能帮我看一下吗?

自己核对一下调参软件里面的图不同模式桨的转向就不一样的
如果是错了有可能飞都飞不起来要不就是直接炸鸡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什么电池,飞多久。总重多少。

试飞用的3S,5400mah,最多只能五分钟,我昨天又买了两个达普电池3s,10000mah的。我这个电机我怕用不了4s的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自己核对一下调参软件里面的图不同模式桨的转向就不一样的
如果是错了有可能飞都飞不起来要不就是直接炸 ...

这个我都校对过了,好着呢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好的,多谢指导,回去就给正过来

我看了看,我这个六轴的正前方是两个红色机杆的中心线,就是说怎么放,电池都是斜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都校对过了,好着呢

那就没有问题、

网友I:
那么高级的飞控,用这个架子,架子该换了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试飞用的3S,5400mah,最多只能五分钟,我昨天又买了两个达普电池3s,10000mah的。我这个电机我怕用不了4 ...

我觉得应当选C数小的。这样续航时间长。我的动力是E300。我在也选电池。目前家里都是3S5200的,我想先并着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那么高级的飞控,用这个架子,架子该换了。

你是说脚架?那麻烦你给推荐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觉得应当选C数小的。这样续航时间长。我的动力是E300。我在也选电池。目前家里都是3S5200的,我想先 ...

C数小了电流也就小了,我买的10000mah的好像是25C的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你是说脚架?那麻烦你给推荐一个

机架。要弄个折叠的。出门好带,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机架。要弄个折叠的。出门好带,

有道理,我去网上找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C数小了电流也就小了,我买的10000mah的好像是25C的

我的3s5200   的电池,续航15分钟,,2块并联飞23分钟。。。。想续航,盘式电机是最好的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有道理,我去网上找找

看我的帖子,盘式电机,加3孔碳桨。。。续航15分钟。。。可惜我买不起V2飞控和10000毫安的电池啊。。。只有羡慕楼主的份了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看我的帖子,盘式电机,加3孔碳桨。。。续航15分钟。。。可惜我买不起V2飞控和10000毫安的电池啊。。。只 ...

盘式电机有什么优势吗?还有,你这个怎么这么省电?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盘式电机有什么优势吗?还有,你这个怎么这么省电?

我也不懂盘式电机优势问题,不过我个人测试,,同样的机架重量,同样的电池。用2212电机1045桨续航9分钟,下来电机发热厉害。用3506盘式电机1255桨续航15分钟,下来电机微热。  电池下来都是3,7伏。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盘式电机有什么优势吗?还有,你这个怎么这么省电?

要是弄个3S10000毫安的电池续航25分钟以上,多搞几块电池,怕是要带个板凳到飞场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要是弄个3S10000毫安的电池续航25分钟以上,多搞几块电池,怕是要带个板凳到飞场才行。

行,我去查查盘式电机,不知道我的F550能不能装12寸的桨。我估计我的3S,10000毫安的电池也飞不了多久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行,我去查查盘式电机,不知道我的F550能不能装12寸的桨。我估计我的3S,10000毫安的电池也飞不了多久

...

550可能不能装12的桨。轴距680才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我也不懂盘式电机优势问题,不过我个人测试,,同样的机架重量,同样的电池。用2212电机1045桨续航9分钟 ...

拿2212和3506比不公平,你拿2216再比比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