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3D为什么飞到电压好像11.几v的时候就会突然向右边炸过去。。。

楼主(2014-10-20):
RTRTRT     飞到11.不知道是几v的时候飞机突然打右狂向地面炸下去,,  两次了  第一次飞的比较高油门收了在开就恢复正常了拉了回来,  第二次低空飞行直接右边两只浆变成L和7。。

求问怎么回事    谢谢。。。

网友:
我的CC3D没这种情况,飞到10.8V下来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可能是电池电压低,电流就出不来,所以功率不够修正姿态了

网友:
换电池,换bb响试一下

网友A:
应该是电池放不出电原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电池放不出电原因。

放不出电?     炸下来之后飞控滴滴滴滴滴然后就没叫了   可以继续飞哩   不过炸下来的时候4只浆是都会转的    应该是有点的哩。

网友B:
CC3D表示木有这个能力,它能看到的只有5V。

先做基本功课,把ESC的锂电保护关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C3D表示木有这个能力,它能看到的只有5V。

先做基本功课,把ESC的锂电保护关了吧。

主要是电调不能关电压保护的才吐血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