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僵精灵遥控器屏幕支架的改装

楼主(2014-10-20):
对于遥控器上安装屏幕很是伤脑筋,现有的解决方案貌似都不靠谱,这不,现在2种流行的安装支架我都有了,可是感觉还是很别扭,今天早上又尝试改装,把我原来买的闪光灯支架拿出来组来组去,结果组出现在这个比较可行的方案,看图,我顺便把买的2种支架也用上去了,给各位同学参考。另外我这种方案实际上受力点全部在那个半圆形的闪光灯架子上,遥控器相当于也是挂在上面的,而且安装屏幕关键是重心找好的话就不会有头重脚轻的感觉了。当然现在这个支架还不够稳固,等空了再慢慢改,如果有人能开发出类似支架,可靠性就更高了。

网友A:
但是你要遥控器上的拨杆就看不到了吧,也方便不到哪里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但是你要遥控器上的拨杆就看不到了吧,也方便不到哪里去

怎么会呢,这样更方便了,原来安装方法会干涉拨杆,现在,可以完全畅通无阻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会呢,这样更方便了,原来安装方法会干涉拨杆,现在,可以完全畅通无阻了

是吗,近期也想改动显示屏的放置位置,想用cnc挂在精灵控的挂绳的地方去,但是又懒得拆下来了

网友B:
这样  遥控不是好重吗?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  遥控不是好重吗????

重心找好重量还可以接受,这个重量和原来的安装方式比增加不了多少

网友:
看了蛮复杂的呢,那个中心支点可以和你的挂带支点连起来,这样就更加牢固了。

网友:
遥控的时候怎么看屏幕?角度不别扭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