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格式2200mah 20C 单片1.5V了,吓死人、

楼主(2014-10-20):
昨天出去飞飞机了,是格式ACE 2200mah 20C 的,之前电池就摔过一次,后面用的都挺好,昨天用3A充,没充满,就上天飞了,下来以后,晚上拿回家,用BB响一测,,第二片电芯只有1.52V,!!!!!请问下大神们!是怎么回事啊~吓死人了,求教,求解决办法,顺带问下,还能充电吗?实在感谢!

网友:
可以充电,但是性能不好

网友A:
你确定你的BB响是准确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你的BB响是准确的吗?

BB响肯定没问题,在别的电池上都试过的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BB响肯定没问题,在别的电池上都试过的、

如果是这样,这电池不建议使用了,如果其它芯还在3.6V以上,这电池可以返厂找厂家维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这样,这电池不建议使用了,如果其它芯还在3.6V以上,这电池可以返厂找厂家维修。

好吧,我知道了,谢谢,他们有电话吗?还是有其他什么联系方式没有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吧,我知道了,谢谢,他们有电话吗?还是有其他什么联系方式没有?

我忘了,找商家吧,他们有。

网友:
明显那个电池质量有严重问题,应该是自放电严重,最好返修,或者动手能力好的话不用那块换一块电芯。

楼主:
反厂有点麻烦吧、还是自己焊下吧、免的折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