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玩异形四轴机架的来瞧瞧

楼主(2014-10-20):
入模后不久,就开始玩折叠机架,很简单,拎着出去玩方便,也知道十字的四轴只定效率要好,但为了方便没办法,开始是玩三轴,但舵机和负载确实也是问题,特别是舵机,玩坏很多了,从10元到60元,再者这种机械结构还是有些担心,先换成四轴,在三轴之后玩四轴,就一直是做的后折叠的,就是前两臂短,后两臂长,重心非常靠前那种,也参考了网上一些这种异形设计,最后自己画了板子,还是做的不太如意,前面太沉,需要电池在后面调很大才能调过来重心!
现在轴距是600,但用的是朗宇V2216 KV800的电机,用了1147桨,整机只带GPS和3S5000MAH电池的话,是1447克,不到50%的油门就可以悬停,悬停18分钟
如果前面再安上云台和相机,加上OSD,图传和连接线,整机将近1800克,如果不上云台,就是1600克
在这个动力下,1600克效率还可以,但1800克就感觉动力有些吃力了,全重下飞行时间大约是13分钟,但油门要达到60%左右
现在最大的问题出现在调重心上,本来这种设计就是前沉,最初我是把电调放在电机下面,但这样外观看着稍差些,再者管内走线时还要把信号线加长,后来我索性把电调放到中心板里面,好看是好看了,重心偏得更严重了,如果把云台相机都挂上,电池只有四分之一挂载在中心板下,其余部分就悬空了,因为必须往后调很大重心才能调到圆心处!!看着都悬!因为机架要折叠,又不想在飞控下面放电调,所以中心板下面走线和摆件儿很难受!只能把电调全放在前面,这下重心真调天边去了!!!!!!!!不安航拍设备还凑合!电池还不用悬出中心板,早上也飞着不错!但怎么设计也还是存在很大问题,等有时间上图,有玩过类似机架结构的给些建议!!3

这张图是没把电调放到中心板下面时的情况,现在调整后,要维持重心在圆心,电池就不是这样只露出2厘米左右,而是有三分之二悬在外边!

网友:
坐等高手解答

网友:
你不觉得你jj会前轻后重么

楼主:
楼上弄错了吧,我只担心前重后轻,电池都调不过来!电池3S5000的是重400克,都不够调的!

网友:
两块4300的3S并联,总够调了吧?

网友:
想问一下,,  楼主 那个 HD-19云台 是自制的嗎? 有沒有大图?

网友:
这结构娘胎里带来的问题,无解。或曰,有解:把中心板先后继续夸张延长,就大黄蜂那个劲头儿。

网友:
其实可以弄点铅块嘛..干嘛非要拘泥于电池.........

网友:
个人觉得重心稍微偏前还好些
从图上看你这个机架不太像是很靠前那种

网友:
哟西 微风

楼主:
奇了怪了,重心还能不靠前,我自己的还不知道,因为飞控是在四个电机的圆心,也就是需要把重习调整到的位置,整个架子重量多半都在中心板的前部,后边什么配重也没有,只能用电池来调整........这云台是最便宜那种无刷,我就是没用悬挂安装,是下压式拧在减震板上的,效果很满意,只是HD19摄像太一般了,不过500元的东西也不能强求,怎能和狗3相比,网上传鹰眼好,我没试过,不过500无左右的航拍器再好能好哪去!HD19高空拍也一般,随便玩玩还行!一般我就用30帧,1080P

网友:
楼主和我一样非想把电调塞里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