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疆技术在哪里,F550配E300动力,电池怎么选???

楼主(2014-10-20):
目前组装后总重1720克。我要选什么电池。3S或4S。1W毫安。还是5000毫安。
那个更合理。续航时间要求不高够10分钟就满足。

还有电调说电压要在11.1V以上14V一下,如果3S电池用到每节3.6v那不是就10.8V了低于11.1V就动力不足了。

电池C数选择多少。15还是20

网友:
鐢垫睜5200姣畨鐨勫氨濂

网友:
鐢垫睜5200姣畨鐨勫氨濂
这是啥字啊?

网友A:
楼主你好!建议使用4S电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!建议使用4S电池。

4S多少毫安的那,我的六轴。C数大概选多少的那?4S
电池的保护电压要设定多少,3.6V不合适吧。

网友:
楼主,你可以用5200电池,,4s的,  每块电池充满的电压是4.20x4块=16.80电压。。   一般你把电压用在14.8就够了

网友:
   一般监视器上看到电量为22.2时就得让飞机靠近自己下来就差不多

网友B(2014-11-26):
我的也是F550套装,用的5200 4S 35C,电压报警14.8,本来用的好好的,飞的非常稳,前天手贱,把低电压报警设为11.1,结果,炸鸡了,还好不算严重,损失一个螺旋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也是F550套装,用的5200 4S 35C,电压报警14.8,本来用的好好的,飞的非常稳,前天手贱,把低电压报警 ...

太低了~~~~你这个。。。。说明书上些11V一上可以正常工作你就设啊,你用的啥充电器,上面没有显示吗。当电池每节用到3.6后电池回急速下降电压从3.6到3.5用不了一分钟,你用B6这样的充电器一插就能看到也就还剩下5%不到。唉~~~长点心吧。

网友:
4S电池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