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装豪华穿越机(其实根本没法穿)飞盈佳乐12a,群汐2204,力威2200

楼主(2014-10-20):
前段时间选上了航模吧吧主,力威电池赞助了一块3s2200,后来又碰到了飞盈佳乐和群汐的销售,在上海航展上有幸拿到了飞盈佳乐的测试名额和群汐的2204电机测试,眼看一套动力出来了,故决定组一架穿越机,于是向飞盈佳乐申请了四个12a四轴电调(现在想想应该拣最贵的电调拿)本来打算像其他人一样用个cc3d,谁知我航拍四轴炸鸡了。。炸得只剩下s4v2飞控和四个电调,悲痛之余决定给这穿越机用s4v2飞控,于是这架坦克穿越机出世了。。。
   不知不觉打了这么多废话,先报配置  淘宝找人3d打印的pla270机架,群汐2204电机,飞盈佳乐12a多轴电调,5030三叶桨(实在太重,两叶根本hold不住),s4v2飞控,北京redwolf开发的零度第三方osd,第三方wifi,创兴科200mw图传加三叶草,鹰眼一代,电池2200,3s的。
    一楼先上全设备首飞视频,刚开始因为参数问题很抖,后面调过之后就很稳了。

楼主:
这里上图

侧面

侧面

侧面

侧面

群汐2204,做工真的很不错,应该说是惊艳

群汐2204,做工真的很不错,应该说是惊艳

群汐2204,做工真的很不错,应该说是惊艳,图片上看可能感觉有点脏

群汐2204,做工真的很不错,应该说是惊艳,图片上看可能感觉有点脏

已上机的飞盈佳乐12a

已上机的飞盈佳乐12a

已上机的飞盈佳乐12a

已上机的飞盈佳乐12a

机屁股

机屁股

小机正面.鹰眼摔坏了返厂了,所以只有支架没相机

小机正面.鹰眼摔坏了返厂了,所以只有支架没相机

顺带得瑟一下鹰眼锐视,官云长同学做的这东西真的很不错,太阳下,别人的屏都瞎了,我的锐视还能看清哈哈哈

顺带得瑟一下鹰眼锐视,官云长同学做的这东西真的很不错,太阳下,别人的屏都瞎了,我的锐视还能看清哈哈哈

力威2200,3s,四轴用下来还不错,续航和手里的达普彩虹接近.

力威2200,3s,四轴用下来还不错,续航和手里的达普彩虹接近.

楼主:
接下来说一下个人感受.这机虽然重,不过也刚好可以反映这套动力得暴力程度,全挂载情况下,整机重量达到1kg,假如只有400g,那简直是爽翻天得穿越.现在整机虽然很重,但是速度仍然被我拉到10m每秒了,而且s4v2的限速就是10.2m每秒,说不定还有空间.鹰眼因为精灵炸鸡,摔残废了,卡也读不出了,所以视频资料都没了,下次出去飞了再拍再传.下面说一下对电调和电机的试用感受.

楼主:
群汐的2204电机。电机能评价得倒不是很多,我们一般玩家看电机无非这几个方面,1、拉力  2、效率  3、动平衡  4、细节设计,是否方便使用。
拉力我这里也没数据,但是我这1kg的机,都能飞得如此自如,拉力还需要多说吗?
效率这个需要厂家提供数据。。我们玩家测的误差太大,意义不大。
动平衡我给的评价就是非常好,出乎我预料,转起来声音也飞常好听,鹰眼没云台挂在上面也几乎没有果冻,s4v2地面站显示震动系数仅为1,而且用的还是垃圾桨。
细节方面,给我的第一映像也非常好。电机提供了两种不同直径和尺寸的安装螺丝,可以适应很多机架。此电机的桨座是一体式的,而且带有正反子 dan头,所以安装电机时务必看好正反转再安装。子 dan头螺母做工非常好,所以同心性很好,不装桨转起来完全看不到虚影,就像是一个静止不转的电机一样。相比较我以前那个随便转转都能看见虚影的xxd。。。强太多了。
接下来是我对这电机最大的映像:漂亮。说真的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电机,无论是颜色,印刷的字体还是什么的,都给人感觉很高大上(虽然售价不高)。
这个电机用下来当然也发现了不足,首当其冲的就是正反螺母比较难拆卸,尤其是炸鸡过后,太难拆,所以建议学习dji,做一个可以钳住电机的小扳手,再把螺母做成六边形,那样拆卸就很方便了(如果可以的话学习dji搞个自紧桨也是极好的)。

楼主:
意外发现回复还要审核。。。我刚回复的电调测评咋还没出来。。

楼主:
先说一下我用过的电调.天行者20a,30a,40a,好盈铂金30a,ztw甲壳虫30a,极翼白银30a(blheli固件),极翼铂金30a(blheli固件),还有就是精灵套机(这个不参与对比)和此次测试的飞盈佳乐12a。

楼主:
诶?是不是网络出啥问题了。。

网友A:
LZ真能说  就是超重了 感度高了

网友B:
1KG的飞机这么给力,动力配置很大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Z真能说  就是超重了 感度高了

嗯,后来降低感度后飞得就很不错了,视频里也能看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KG的飞机这么给力,动力配置很大胆

嗯,这小机好像没见过有人装得这么重的

网友: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9630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