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enlrs接收机DIY的问题,重要

楼主(2014-10-20):
之前发过几个帖关于开源的openlrs433高频头和接收机DIY的,期间我自己给自己用和帮朋友做了差不多10个接收机及高频头。之前的几个月一直都很好用的,但是最近半个月陆续出现失控的情况,拉距都拉不远。甚至用1w发射配合摩柯森天线跟100mw接收都拉不到10米。手头没有合适的设备详细的检查,不好说是哪出了问题,怀疑是买的模块质量不好。手头只剩最初购买的orange的成品高频头和接收机还好用了。

特此发帖提醒各位有diy这个的模友,飞行前注意检查以免遇到跟我一样的情况造成损失。

网友:
openlrs新版本有问题,我遇到距离近,失控保护失效等问题,有些改程序能解决有些没办法已经放弃了

网友:
暂时还没弄呢,打算弄另一个版本的

网友:
有个检查问题的思路,openlrs代码编译后在20k左右,单片机还有差不多10k的空间可用,可以用这10k空间把支持sd卡的代码加上,然后把一些运行时的数据记录到sd卡上分析。我也觉得某宝上的模块不怎么靠谱。

网友A(2015-02-05):
现在软件都没得下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软件都没得下载了。

github还能打开的,可以去那下.chrome的设置软件也可以下得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github还能打开的,可以去那下.chrome的设置软件也可以下得到

刚才又试了一下,的确GITHUB能打开了,皆因chrome被我天C墙掉了,我改了HOSTS文件,结果这一改,就不能上github了。该回了,就又可以上了。

现在再次修改hosts文件,chrome网上应用商店可以进入了,但是一添加那个OPENLRS插件,就会提示:download interrupted!

网友A:
chrome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版本了。

网友:
终于搞定了,http://www.360kb.com/kb/2_122.html
去这里下载最新HOSTS文件,替换掉系统的HOSTS文件,就能装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hrome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版本了。

https://github.com/openLRSng/openLRSng-configurator去这个页面,点右边的Download Zip,下载后解压.在chrome设置里面扩展程序,先选择开发者模式,然后点加载正在开发的扩展程序.弹出的对话框选中解压后的文件夹.之后可能要重启一下chrome我不记得了,chrome还会提示你停用开发者模式,点停用就是了.然后在应用里面就能看到openLRSng-configurator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https://github.com/openLRSng/openLRSng-configurator去这个页面,点右边的Download Zip,下载后解压.在ch ...

大神啊,膜拜了。又知道了另外一个方法啊,再也不用想破头去怎样保存那个chrome的openlrs插件了。

另外,楼主,那个大部分D出来的作品,用过一段时间,发射距离变近的原因找到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神啊,膜拜了。又知道了另外一个方法啊,再也不用想破头去怎样保存那个chrome的openlrs插件了。

另 ...

具体原因没弄清,不过原来做的现在刷了新版的程序,换了天线用着一只很好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具体原因没弄清,不过原来做的现在刷了新版的程序,换了天线用着一只很好

太好了,那么证明是程序问了啊。请问现在刷的是哪个版本呢?原来出问题的事刷的哪个版本呀。这下可以放心D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太好了,那么证明是程序问了啊。请问现在刷的是哪个版本呢?原来出问题的事刷的哪个版本呀。这下可以放心 ...

也不确定是不是软件问题,也有可能是我用的天线的问题.觉得不对的时候是刚升了3.7.3不久,后来用的3.7.4.昨天刚升级了3.8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也不确定是不是软件问题,也有可能是我用的天线的问题.觉得不对的时候是刚升了3.7.3不久,后来用的3.7.4.昨 ...

如果是软件问题,那么故意刷回去,就应该距离缩短啊。楼主原来用的什么天线啊?现在用的什么天线啊?对讲机的U段天线可以用在433上边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软件问题,那么故意刷回去,就应该距离缩短啊。楼主原来用的什么天线啊?现在用的什么天线啊?对讲 ...

原来接收用的18号硅胶线,按1/4波长,发射自制的方框天线,100mw发射100mw接收,飞两三百米没问题的,后来几米远都会报警才发的这个帖子.现在接收机有些用的淘宝的小吸盘天线,有些还是用的硅胶线.用硅胶线的又跟最初做的时候没啥差别的样子了,用吸盘天线的最远飞过1公里左右,飞机没装飞控所以没有飞远

网友B:
openlrs能不能想3dr数传一样可以查看两端的信号强度、噪音、信噪比之类的数据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原来接收用的18号硅胶线,按1/4波长,发射自制的方框天线,100mw发射100mw接收,飞两三百米没问题的,后来几米 ...

哦哈哈,那么是天线问题了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openlrs能不能想3dr数传一样可以查看两端的信号强度、噪音、信噪比之类的数据?

发射端在configurator里面有个spectrum analyzer可以看这些,接收端就只有RSSI

网友C(2015-03-31):
1W功率发热严重,没做好散热烧芯片了吧,
在外网论坛看到过1W模块距离比100毫瓦还近的帖子,据说是要换个固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W功率发热严重,没做好散热烧芯片了吧,
在外网论坛看到过1W模块距离比100毫瓦还近的帖子,据说是要换个 ...

应该不是这些问题,我有一套买的orange的,把这上面的23bp拆到我自己做的板上,5v供电大没加散热的概工作了5分钟左右断开的,信号正常,温度比3.3v供电要高些,加散热片肯定更好

网友(2015-09-15):
我敢做好了拉距也就几米就失控,还请教怎么解决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不是这些问题,我有一套买的orange的,把这上面的23bp拆到我自己做的板上,5v供电大没加散热的概工 ...
我的做好了拉距也是不到10米就失控 怎么解决 而且还抖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