舵机怎么安装啊?

楼主(2014-10-20):
接收机和舵机都没标正负极,而且正反都能插进去,到底怎么装啊?求教!!!

网友A:
找个电调插进去 在插机舵 不行拔出机舵反差 ,
还不行电调拔出反插 要是还不行就把机舵拔出反插

网友B:
电源插可以插在接收机B的位置,舵机插头颜色浅的(橙色)为信号线,颜色深的为负极或地线,通道根据控设定的机型而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个电调插进去 在插机舵 不行拔出机舵反差 ,
还不行电调拔出反插 要是还不行就把机舵拔出反插

谢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源插可以插在接收机B的位置,舵机插头颜色浅的(橙色)为信号线,颜色深的为负极或地线,通道根据控设定 ...

谢了!

网友B:
如果你是ESKY直机的话, 我给你接收机接线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是ESKY直机的话, 我给你接收机接线图

谢谢,已经解决了,我固定翼!

网友:
找个电调插进去 再插机舵 不行拔出机舵反差

网友:
善意提醒楼主,你卖的舵机是尼龙齿轮,用不住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