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50起飞重量胡问题

楼主(2014-10-20):
机架F450
飞空 NAZA V2
电机 朗宇X2212 980
电调 好盈天行者30A
螺旋桨 1047
电池 3S 5200 25C

请问 这套配置重量就1431克了 还能挂云台 和山狗飞吗???

之前看过起飞重量好像是3千克 不知道行不行啊~~

网友:
我是2216的880kv电机。apm的,其他一样,也打算挂云台和山狗呢。

网友:
那么重的,我的自制机架290克,电池3s4300毫安,电机一样,apm2.6,铂金30A,未载云台和相机重1245克,下来3.68V,悬停17分钟

网友A:
正要问此问题,我的更重。

机架F450
飞空 QQ
电机 朗宇X2212 980
电调 好盈天行者30A
螺旋桨 1047
电池 3S 2200 25C
重量1925g,没有安装云台等,只有四轴,为什么这么重?奇怪,装之前没有称机架多少克,中有电调与电机连接有多余电线,可减短,其他电线没有余量,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减重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要问此问题,我的更重。

机架F450

你的为什么那么种?你称坏了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正要问此问题,我的更重。

机架F450

太重了,我跟你就飞控不一样才10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太重了,我跟你就飞控不一样才1000

我电池就好到500G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电池就好到500G啦

我是2200电池,就说杂差这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鐣欎釜璁板彿

请说普通话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的为什么会那么重 我的是自制的机架 xxd2212 电机 10寸桨 银燕25A四合一电调 APM2.5飞控 2200mah电池 总共850g 楼主的这个配置的话 我觉得稳妥的话起飞重量应该不要超过1.3kg  至于3kg 是不可能的

网友:
山寨f450机架,xxd2212电机kv1000,xxd30a电调,qq飞控,2200mah 3s电池,一共880g。以后准备挂云台和图传。

网友:
快2kg?那有這樣重?自制角鐵機架

网友C:
我的DJI原装450,DJI动力,1038桨,挂3轴狗云台,图传全套,航灯,DUPU 3S 5200电池,起飞重量1771克,飞行10-15分钟,航速慢时间长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DJI原装450,DJI动力,1038桨,挂3轴狗云台,图传全套,航灯,DUPU 3S 5200电池,起飞重量1771克,飞行 ...

不加云台和突泉全套多少克

网友:
2212带1.9太重了。我原来也是这么配的,后来还是换2216。

网友D:
2216  880已经在路上,今天到了前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2216  880已经在路上,今天到了前台。

用上在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2216  880已经在路上,今天到了前台。

你买的是x2216还是v2216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买的是x2216还是v2216

x2216  有啥区别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x2216  有啥区别么?

有啊,你看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的为什么那么种?你称坏了吧

重量是有问题,差别太大,找到了原因,本人也感觉不对,人体称3公斤及以下不显示,用提前称出的重物加上四轴再减去加上重物的重量就是四轴的重量,重物称错了!实际重量925G,让飞友费心了!在此更正!
925G的重量已经减不下去了,除了电调线与T插线直接连接用锡比较多,再没地方可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重量是有问题,差别太大,找到了原因,本人也感觉不对,人体称3公斤及以下不显示,用提前称出的重物加上 ...

我的不带电池就1000克,没法下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DJI原装450,DJI动力,1038桨,挂3轴狗云台,图传全套,航灯,DUPU 3S 5200电池,起飞重量1771克,飞行 ...

这么重电机不烫吗?

网友:
不烫,正常温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