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于试飞了,感觉v3电调真是吊啊

楼主(2014-10-20):
前前后后攒了三个月了,终于攒完调完试飞了。感觉动力冗余太多,50油门悬停妥妥的,一块电下来电调居然是凉的。只可惜尾桨打地了……现在用热熔胶踮高后脚架

网友A:
我是来看那张 电设专用桌 的

网友B:
这个是亚拓450L  还是富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来看那张 电设专用桌 的

总有人歪楼……我要去删了那张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亚拓450L  还是富丽

嘉迪……然后换了些东西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总有人歪楼……我要去删了那张图

别删,我还没看够哪

网友:
额!。花牌电机真是好啊!发热量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总有人歪楼……我要去删了那张图

别删啊,校长,给我们小中士水一下嘛。不然哪有出头之日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别删啊,校长,给我们小中士水一下嘛。不然哪有出头之日啊。

怎么又校长了,我可没祸害小学女生

网友C:
不用垫高脚架,可以用泡沫等软材料垫高垂尾下部

网友:
好飞机 赞一个 还有后面的好设备 也要赞一个

网友:
打了那点不要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用垫高脚架,可以用泡沫等软材料垫高垂尾下部

不垫高脚架的时候尾垂已经支在地上了,再加泡沫尾垂就变受力点了

网友D:
这脚架怎么看着有点不对劲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脚架怎么看着有点不对劲

富丽的X3脚架~

网友:
我的尾桨让打了好多了

网友E:
你翻个面摸摸电调就烫了。我电调通电就开始发烫。据说是正常的,你那个温度都没有的话会不会有问题  哈哈

网友F:
散热器背面有个小方块电子元件 插上电就很烫 飞了就更烫   你没注意而已 仅此就可以判断 整体素质不咋地   具体是设计问题还是原件用料问题不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翻个面摸摸电调就烫了。我电调通电就开始发烫。据说是正常的,你那个温度都没有的话会不会有问题  哈哈{: ...

背面是散热孔,金属电调座,根本热不起来~为了部落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散热器背面有个小方块电子元件 插上电就很烫 飞了就更烫   你没注意而已 仅此就可以判断 整体素质不 ...

那里貌似是bec~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那里貌似是bec~

原件我不懂 我是加装了导热橡胶片固定在散热板 上的老大的散热板都是温热的  热量够恐怖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原件我不懂 我是加装了导热橡胶片固定在散热板 上的老大的散热板都是温热的  热量够恐怖啊

那是100a的吧?我这个50a的发热量跟它比不了。ps:狗不理?好机啊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混搭

哈哈其实就是杂交~

网友:
啥叫混搭   没看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哈哈其实就是杂交~

在说啥玩意杂交 啊  糊涂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又校长了,我可没祸害小学女生

花牌老版2221  2010KV  铂金40A  pro改480也可以48%油门离地哦
只不过电机发热,发热是这款电机的诟病,等烧了后自己绕粗一点的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在说啥玩意杂交 啊  糊涂了

就是各种牌子的配件组装出一台杂交的飞机~

网友H:
楼主介绍下定速设定方法

网友I:
增高就前后同时增高,保持陀螺仪水平啊   我瞎说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介绍下定速设定方法

默认是精灵定速,我就直接用了。好盈这个设置的不错,油门低于40没反应,大于40开始缓启动,然后进入定速。我油门曲线就是0,50,50,50,50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增高就前后同时增高,保持陀螺仪水平啊   我瞎说的!

增高不影响的,三轴陀螺仪只管三个维度上的加速度,所以跟初始状态没关系,只要初始化的时候别动它就行。不过六轴陀螺仪就一定要放水平了~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默认是精灵定速,我就直接用了。好盈这个设置的不错,油门低于40没反应,大于40开始缓启动,然后进入定速 ...

3D曲线是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3D曲线是多少?

我是技术渣,还不会3D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默认是精灵定速,我就直接用了。好盈这个设置的不错,油门低于40没反应,大于40开始缓启动,然后进入定速 ...

说明书里提示用精灵定速每次换电池都需要做转速标定,您是否也是这样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