凤凰MMM电调散热怎么拆?

楼主(2014-10-20):
电调尸体,想拆开研究研究,散热好像是粘上的,想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拆啊?

网友:
或许是 胶上去的吧,做的时候就没打算让你拆

网友A:
上面抹的是硅胶,

网友:
左右摇摇  用一字螺丝刀 小心的翘一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面抹的是硅胶,

请问怎么能把硅胶弄开

网友:
这个电调 还有救吗

网友B:
楼主可以放冰箱里试一试,这种胶挺耐热的,粘接也很牢固,强行掰可能会损坏器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可以放冰箱里试一试,这种胶挺耐热的,粘接也很牢固,强行掰可能会损坏器件

谢谢!凑字数

网友C:
玩过很多年MMM,也修过。散热器是粘在MOSFET上的,只能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玩过很多年MMM,也修过。散热器是粘在MOSFET上的,只能撬。

谢谢,直接硬撬啊?有没有什么办法,能软化一下这层胶,好翘一点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,直接硬撬啊?有没有什么办法,能软化一下这层胶,好翘一点?

没辙,硅胶类基本油盐不进。能把硅胶化了的,PCB也悬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辙,硅胶类基本油盐不进。能把硅胶化了的,PCB也悬了。

谢谢。。。慢慢撬吧。。。看了你的一些帖子,你是专门从事电力电子方面研究的吗?好专业啊,以后要多像你请教

网友:
试试看用吹风加热散热片能否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