炸鸡之后修复,飞行摇摆,求大神指导!!!

楼主(2014-10-20):
炸鸡之后修复,飞行摇摆,求大神指导!!!找不到原因,是不是电机有问题

楼主:
从200米炸鸡下来,修复之后就变这样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从200米炸鸡下来,修复之后就变这样了

看看电机有没有异响,轴承和轴有没有间隙。

网友:
上视频才能看出来是咋回事

网友:
电机做水平

网友:
说的太笼统了,各种原因都有可能,最好是放段视频

楼主:
2号 4号左右摇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