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小白问题】KT板的飞机上升力量哪里来

楼主(2014-10-20):
大部分飞机机翼都是弧形,可以空气流动压差提供浮力。但是KT板的飞机,翅膀都是一样平的,这种飞机上升力量主要是靠电机吗?像SU 27这种。

网友:
靠升降来的

网友A:
靠空气流速不同产生压差提供的升力微乎其微,主要还是靠迎角,否则平板翼型和全对称翼型的飞机为什么能飞?翼型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机翼需要的结构强度和减小飞行时的阻力,翼型薄的机翼阻力小,强度低,翼型厚的阻力大,强度高(同样的材料,同样的制作工艺)。翼型对飞机性能的影响,也许只有在比拼极限的三项竞试项目上有感觉吧,一般带动力的飞机,只要不是特别夸张,随手画个翼型都能飞

网友:
攻角产生下洗流  柏璐律定律不适用空气动力 翼型只关乎飞行性能跟升力关系不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靠空气流速不同产生压差提供的升力微乎其微,主要还是靠迎角,否则平板翼型和全对称翼型的飞机为什么能飞? ...

翼型主要决定攻角能够产生升力的角度 也就是失速角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靠空气流速不同产生压差提供的升力微乎其微,主要还是靠迎角,否则平板翼型和全对称翼型的飞机为什么能飞? ...

对只要动力足,门板也能飞上天。就不知道怎么滑翔机无动力也能在天上飞那么久

网友(2015-01-25):
平板机翼 只有迎角大于0时才能产生升力。等于0度时,升力为0. 当然了,平板机翼 气动性能是比较差的。  机翼尽可能要有翼型,练习机 平凸,3D 厚度较大前缘半径较大的 双凸对称翼型, 高速机 用较薄的对称双凸翼型,低速机,室内机用凹凸翼型。
        翼型的选择 和速度,动力,螺旋桨等因素 互相牵扯。要通过计算和试验才能较好的匹配。

网友:
9楼的很专业啊!

网友:
学习个升阻比的概念和失速的概念基本就知道了

网友(2015-03-01):
引用 网友A:
靠空气流速不同产生压差提供的升力微乎其微,主要还是靠迎角,否则平板翼型和全对称翼型的飞机为什么能飞? ...

迎角所产生的机翼上下气流流速不同就是压差不同,迎角就是造成机翼上下流管粗细不同,产生压差的,升力就是压差产生的。

网友:
路過學習中,這是一篇好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