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轴云台固件

楼主(2014-10-20):
最近一直在潜水看云台,但还是有很不明白的,希望有大神给指导一下,
淘宝300左右那些山狗云台有啥区别吗?
云台控制板价格也各不相同,都有什么区别,
淘宝简介:“2轴无刷云台控制器板 含IMU 可刷德国/俄罗斯/毛子固件 免飞线”

这个 德国/俄罗斯/毛子固件,都有什么区别?
几个小白问题,还希望有知道的给我讲一下,谢谢!

网友:
不懂  同问,有经验的教导下,还有 电机不同是不是  设置不同

网友:
不懂,等科普。

网友:
最好买32位的,,我有  哈哈,,需要pm

楼主:
没人给讲一下吗?

网友A:
俄罗斯/毛子是指同一个版本,也就是BGC系列的固件。德国固件是一个开源的项目,目前支持到2轴。国内俄罗斯的两轴便宜板子都是破解版本的。但是一般应用都够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俄罗斯/毛子是指同一个版本,也就是BGC系列的固件。德国固件是一个开源的项目,目前支持到2轴。国内俄罗斯 ...

毛子和俄版是一个?感觉网上第一新手入门的云台资料太少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毛子和俄版是一个?感觉网上第一新手入门的云台资料太少,

玩两轴就上BGC2.0和3.1.后面这个便宜。云台就买最便宜的2轴云台。参数不会调可以问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玩两轴就上BGC2.0和3.1.后面这个便宜。云台就买最便宜的2轴云台。参数不会调可以问我。

好的,太谢谢了,有不懂的肯定还会想你请教的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玩两轴就上BGC2.0和3.1.后面这个便宜。云台就买最便宜的2轴云台。参数不会调可以问我。

这个东西难调么 固定翼想弄个2轴 求指导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太谢谢了,有不懂的肯定还会想你请教的,

不客气。有事PM就行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东西难调么 固定翼想弄个2轴 求指导

固定翼这个行程比较大,两轴的臂最好长一点。看带什么相机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固定翼这个行程比较大,两轴的臂最好长一点。看带什么相机~~

带狗 有什么推荐

网友A:
固定翼都是反着装,这个你要注意下。淘宝上找一款行程大一点的,不要买那种铝合金便宜版本的,行程太小,机器大动作可能会挡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玩两轴就上BGC2.0和3.1.后面这个便宜。云台就买最便宜的2轴云台。参数不会调可以问我。

有问题请教,qq:326865006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好的,太谢谢了,有不懂的肯定还会想你请教的,

能否请教一下怎么调2轴。 是俄版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能否请教一下怎么调2轴。 是俄版的。

一直没调呢,具体我也不知道了

网友(2014-12-17):
引用 网友A:
固定翼都是反着装,这个你要注意下。淘宝上找一款行程大一点的,不要买那种铝合金便宜版本的,行程太小,机 ...

大神 我的鹰眼云台按了一下板上面的键就不行了 能不能加你QQ请教你呀